[PCB] PCB打样,PCB设计中如何设置开窗? 为什么要设置开窗?

楼主(2019-01-03):
1、PCB设计中如何设置开窗? 为什么要设置开窗?
阻焊覆盖,就是PCB上的导线都是盖油的,可以防止短路,对器件造成伤害。
所谓开窗就是去掉导线上的油漆层,让导线裸露可以上锡。
开窗还有一个很常见功能,就是后期烫锡增加铜箔厚度,方便过大电流,散热,这在电源板和电机控制板中比较常见。

2、那PCB开窗如何实现呢?
以下AD09为例,例如在Top Layer层开窗,只需要在Top Solder层上放置和导线相同的Line就可以了。同样,在Bottom Layer开窗,只需要在Solder层上 放置Line就可以了。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