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耦合线圈放大的问题2

楼主(2019-01-03):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我手头有一个匝数比为3:68的耦合线圈,接成了丙类放大电路,次级接负载电容,33pF;初级没有接电容。
丙类放大电路的直流电源是30V,那么在谐振状态下变压器次级理论上最大输出能有多大呢?

我理解的是(30*2)*(68/3)=1360V,这种理解正确么?

我的初级线圈套在次级线圈上边,我发现,初级线圈位置不同,输出的电压和谐振频率点也不一样(初级线圈靠近次级的边界时候,放大电压最大),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丙类放大电路的直流电源是30V,那么在谐振状态下变压器次级理论上最大输出能有多大呢?

没办法计算。
因为有很多参数不知道,例如漏感、线圈的直流电阻、介质损耗、涡流损耗……等等。

网友A:
我的初级线圈套在次级线圈上边,我发现,初级线圈位置不同,输出的电压和谐振频率点也不一样(初级线圈靠近次级的边界时候,放大电压最大),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位置不同,漏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丙类放大电路的直流电源是30V,那么在谐振状态下变压器次级理论上最大输出能有多大呢?

没办法计算。

那最大输出会超过 (30*2)*(68/3)=1360V 这个值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最大输出会超过 (30*2)*(68/3)=1360V 这个值么?

有可能超过。

网友B:
听说过回路有载Q值吗,就是能提升Q倍电源电压。

网友C:
别用理想变压器理解。这个线圈可以近似用如下组合,就可以得到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结果:

一个理想变压器 + 一个互感线圈。可以推导出,谐振频率与耦合系数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