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8位单片机C语言除法运算

楼主(2019-01-03):
我用PIC16F1507的C语言求平均值,感觉有问题。请问PIC C语言可以用“/”来做除法运算吗?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呀。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肯定可以用啊。你要查一下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比如溢出之类的情况。

网友D:
可以,没问题。

如果出错,你重点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变量的强制类型转换之类的操作。

网友E:
这种数学 运 算可以用IDE的软件模拟器的,比硬件的好用
晕!  把 学 和运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