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四个灯一起闪烁就有两个灯没有反应?

楼主(2019-01-03):
gp, pi, GPIO, IO, ni

怎么让程序上电从flash里面运行,只换一下CMD文件就行了吗?
#include<DSP28x_Project.h>

void delay(float i)
{
        while(i--);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系统控制初始化
   //InitGpio();
//  DINT;      //禁止全局中断
   InitPieCtrl();
//  IER = 0x0000;  //禁止CPU中断
//  IFR = 0x0000;  //清楚CPU所有中断标志
  // InitPieVectTable();//位向量表中的所有中断向量配置对应的入口地址
   EALLOW;    //允许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GpioCtrlRegs.GPADIR.all=0x000f; //配置I/O口为输出
   EDIS;      //禁止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for(;;)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1;  //电平翻转
   delay(60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1;
   delay(60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1;
   delay(60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1;
   delay(60000);

        }
}

网友A:
看你的程序,没让四个灯一起闪烁啊..

网友B:
C2000在FLASH里运行程序,只是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与在RAM里运行没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C:
但是在FLASH里运行需要设置等待周期,对于对时间要求严
格的过程,需要拷贝到RAM中运行,以达到最高速度。

网友D:
如果对程序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在RAM中运行正常的程序烧入FLASH中后就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E:
过板上的LED闪烁来看程序是否运行的?

网友F:
难道闪烁太快了?
Io没有弄错了呀。

网友G:
这个跟MCU能给IO提供的最大驱动功率有关的。

网友H:
在FLASH里运行需要设置等待周期

网友I:
Flash中运行和RAM中运行,代码执行速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在Flash中运行,上电要配置好启动方式,从Flash运行,对应GPIO电平配置请参考Datasheet的Boot Mode部分。

网友K:
你的程序和你的描述不太匹配

网友L:
用汇编语言指过去

网友M:
首先要把程序写入flash吧

网友N:
跟是否在flash里边跑没有关系吧

网友O:
一个一个的试试 估计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P:
为什么延时那么长时间啊

网友Q:
你这个代码不会让灯闪烁啊 只会常亮啊

网友R: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