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知道如果去擦写这些高位空间

楼主(2019-01-03):
TE, flash, se, pd, ST
原来是用的MSP430F249,后来空间不够了改用F2416,但是地址》0xFFFF的高位空间,不知道如果去擦写这些高位空间。
如果我要对0x13000这个地址的扇区进行擦写操作的话,总是不成功。
void Test_WriteFlash(void)
{
U16 i;
char* pdb;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econd segment
pdb = (int *)FLASH_TEST;
FCTL3 = FWKEY; //clear lock bit
FCTL1 = FWKEY + ERASE; //set erase bit

*pdb = 0;
FCTL1 = FWKEY + WRT; //dummy write
while ((FCTL3 & BUSY) > 0);
*pdb = 0x55;

//-- disable flash write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当#define FLASH_TEST 0x2000时,能够把0x2000地址的扇区删除并对第一个 字节写入0x55.

当#define FLASH_TEST 0x13000时,对0x13000地址的操作则无法成功。

网友A:
还是多测试擦出几次的吧,擦出的时候注意电源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B:
还有单片机里面的擦出是按照sector单元擦除的,主要擦出的sector的首地址的选取的

网友C:
注意IAR软件里的配置,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为什么要擦除这些空间呢?

网友E:
楼主擦除成功了吗 多测试擦出几次

网友F:
主要是sector的首地址的选取

网友G:
如果不是单独操作flash,在编译器配置里选择large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H:
难道擦除的位置不是自己定的吗

网友I:
不是一段一段的擦除的吗

网友J:
正常烧写程序的话 还用咱们操心烧写的事情吗

网友K:
是不是被写保护了啊

网友L:
是不是时钟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