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楼主(2019-01-03):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但我现在的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同时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希望可以在不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使用中断,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啊,和51的程序一样,用个while(1)

网友B:
你把低功耗关了就好了

网友C:
while(1)等待循环就行的。

网友D:
一般是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网友E:
我现在根据这个例程把很多东西都优化了,并且根据我的实际需要加了很多功能,但这个低功耗就是没法去掉

网友F:
把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去掉

网友G: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msp430还会恢复成中断唤醒前的状态,也就是低功耗模式。

网友H:
所以在main函数里,低功耗模式后面的语句是永远执行不到的。

网友I:
这个跟你的单片机等cpu自身的功能是有关系的

网友J:
特定的中断可以唤醒的,还有啊,就是不论哪一个单片机的,都需要设定其各中断的响应优先级别的

网友K:
中断发生时唤醒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