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工放

楼主(2019-01-03):
这个Q1 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Q1是GA增益级,同时这一级要为下一级做偏置,所以Q1这一级身兼两职。由于增益和偏置互相牵扯,不能独立调节,好多高性能运放不用这种FFB偏置架构,而用FBB结构。

偏置原理如下图:

网友A:
FBB型偏置结构见NE52系列高性能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FBB型偏置结构见NE52系列高性能运放:

其偏置原理见下图:

请注意,左下角那个“差分控制放大器”,右边输入的是推挽输出管的两个VBE之和,左边输入的是两个二极管电压之和。
所以本质上,上图的偏置原理,和顶楼的那个偏置原理相同,目的都是使两个和相等,只不过两个原理一个是前馈,一个是后馈罢了。

网友B:
当今的发烧音响多已用 CFA样 的架构了(但不反馈),就是配对太难,级级都要配对啊,真的像自己组装一个集成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是GA增益级,同时这一级要为下一级做偏置,所以Q1这一级身兼两职。由于增益和偏置互相牵扯,不能独立调节 ...

Q1 是 电压增益(又名跨阻)级,
那个 R3 嘛,在运放里当然会换成恒流元了,才不会留个抽头给你玩自举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