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解惑,UART的几种中断触发条件区别

楼主(2019-01-03):
UUART_PROTSTS_RXSTIF_Msk
UUART_PROTSTS_RXENDIF_Msk
类似的,我想请问知道的大神解答一下,第一个的触发条件和第二个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

那可以理解为当第一个字符进来的时候,条件一成立,当所有数据接收完毕,条件二成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理解为当第一个字符进来的时候,条件一成立,当所有数据接收完毕,条件二成立? ...

第一个MSK是开始接收,第二个是接收结束时候。

网友B:
这个要配合手册看看,关于串口的有哪些设置。

网友B:
宏是头文件中替换的寄存器位,看看是哪个寄存器的哪个位,在手册找到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