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过零点技术啥意思?

楼主(2019-01-03):
请教,有个公司来交流,说有交流过零点技术:
基于“交流过零点”技术,百分之百杜绝传统电器开关分断时的“电弧”问题。智控系统集测量、控制、保护、通迅、可编程为一体。合闸零冲击,断开无电弧。
请问这是个啥子意思?是不是很普通的技术来炒概念?

网友A:
按照描述来看,是检测电力线上的相位,在电流值过零点的瞬间断开开关,因为此时线路中无电流,所以不会出现电弧现象。

网友B:
不知道。
你可以先拿点资料看看。
如果接触器继电器都能“合闸零冲击,断开无电弧”还是很牛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你可以先拿点资料看看。
如果接触器继电器都能“合闸零冲击,断开无电弧”还是很牛X的。 ...

没有别的资料,就是这句话,基于“交流过零点”技术,百分之百杜绝传统电器开关分断时的“电弧”问题。智控系统集测量、控制、保护、通迅、可编程为一体。

网友A:
合闸零冲击、断开无电弧,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应该是需要在电压过零的瞬间进行合闸,在电流过零的瞬间进行断开,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C:
开关电弧,很明显说的应该是机械式的触点形式,如果用固态器件,就完全无电弧一说。
如果机械触点形式,可以实现零点接触,这个从技术上来说,还是非常牛X的,当然这不只是在吹么,不知道怎么实现,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弧,很明显说的应该是机械式的触点形式,如果用固态器件,就完全无电弧一说。
如果机械触点形式,可 ...

谢谢大哥!

楼主: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用电设备都是通过开关类设备连接到供电电网中的,目前
电网主要采用50hz 或者60hz 的交流电,交流电的特征是电压、电流按照频率根据正弦波的
规律周期性变化。正弦波的每个周期有两次电压过零点和两次电流过零点,一个世纪以来,
能够在电压过零点闭合,电流过零点分断,一直是理想开关的追求。交流电在过零点时刻完
成投切,将大大减小投切操作对电网、负载、及开关本身的冲击,实现无电弧分、断,能有效
保障供电侧和用电侧的安全、稳定,延长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
对于机械式电气开关,研究方向主要围绕减小闭合电压冲击、减少乃至杜绝分断
电流开展,诞生了交叉断弧式开关、真空灭弧开关、六氟化硫灭弧开关等。低压开关虽然多
为空气开关,随着负载种类、容量的增加,空气开关的寿命普遍较为短暂。根据认证规范,满
负载能承受3000 次安全开闭就合格,相比于目前工业生产过程日益增长的日工作密度,这
一指标离目前工业电气控制需求差距甚远,极大地限制了工业自动化系统的无故障运行周
期,威胁到工业设备的用电安全,也难以完成要求开关更加频繁启停而减少空转率的节能
降耗需求。另外,由于无法精确的完成过零投切,开关每次分断都会受到电弧的烧灼,接触
电阻不断增大,开关的功耗和温升都在不断的升高,所带的负载由于非零电压闭合时的电
压冲击和分断时在感性负载中由于电流不为零而产生过电压,影响电气设备的寿命,电网
也由于不断的冲击,产生谐波,降低了供电质量。
开关或断路器等电力开关的工作原理是给开关或断路器的机械动作部件的动力
线圈一个脉冲触发信号,动力线圈产生扭力,实现机械开关或断路器的投入动作或切断动
作。开关或断路器的过零投切,首先要获取供电侧电压、电流的过零点时刻,再根据开关或
断路器的投入或切断动作时间,所述投入动作时间和切断动作时间合称为投切动作时间,
确定在什么时刻向开关或断路器提前发出投切动作命令,以使开关或断路器刚好能在电压
或电流过零点时刻完成投切。
对于开关或断路器投切动作时间的测量,就是要检测开关或断路器在获得投切动
作命令后,到开关或断路器输出端状态发生变化所需要的时间。
开关或断路器投切动作时间的测量,在开关或断路器没有接入强电系统时,很容
易就能精确测量出来。只需在开关或断路器的输入侧加上一个高电平,然后在输出侧检测
是否存在该高电平,当接收到该高电平信号时说明开关或断路器接通,当接收不到该高电
平信号时,则说明开关或断路器已断开。
但当开关或断路器接入供电系统,如接入400Vac 电压或中高压如10KV-1000KV 电
压的供电系统时,直接在开关或断路器的输入侧加高电平信号的投切动作时间测量方法显
然行不通。所以,目前所有的过零点机械开关控制技术,都是通过离线的开关动作时间检测
装置,预先测量开关的机械闭合或分断时间,将所测参数输入到计算机中,作为每次控制各
开关或断路器过零投切的参数。由于不同开关或断路器投切动作时间具有离散性、非一致
性,动作过程受动作次数影响等原因,实践证明,上述预先在计算机中设置好过零投切的参
数的控制技术,不能保证使所述开关或断路器进行准确地过零投切,而且会因为预想的过
零投切设计,而事实上又无法真正实现过零投切,带来新的电气故障。特别对于中高压供电
系统中的开关或断路器等,这种方法完全无法应用,因为中高压供电系统中的电力开关一
旦出现拉弧现象,后果非常严重( 会导致爆炸或燃烧),所以根本无法接收这种不稳定性带
来的不确定性。

楼主:
电力开关动作时间动态
测量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 在向电力开关发出投
入或切断动作命令前,在电力开关的输入侧施加
高频载波作为检测信号源,同时在电力开关的输
出侧检测所施加的高频载波;2) 向电力开关发出
投入或切断动作命令,以投入或切断动作命令的
发出时间为开关起始动作时间,以开始在电力开
关的输出侧检测到所施加的高频载波信号的时间
为开关完成投入动作的时间或以在电力开关输出
侧检测到失去所施加的高频载波信号的时间为开
关完成切断动作的时间,计算电力开关的投入或
切断动作时间。

网友D:
这个技术在使用触点继电器做大功率开关器件时很常用的吧?

怎么说得像**技术一样?

网友E:
很常见的技术
不过确实有很多消费类设备为了节省成本,连这个都不用的

网友E:
其实他们说就是 MCU+过零检测电路
搜搜本坛“过零检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他们说就是 MCU+过零检测电路
搜搜本坛“过零检测”就知道了

明白了,谢谢诸位!

网友F:
这是个很普通的概念。交流电嘛,正弦波,正负交替,那必然会有电压或者电流为零的地方,这个点就是过零点。在电流过零的时候,进行分断操作,当然就没有电弧了。

网友G:
对感性负载,电流为零时最安全。对容性器件时,电压为零时最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对感性负载,电流为零时最安全。对容性器件时,电压为零时最安全。

电压为0和电流为0,一般来说差不远吧?
都用电流为0的点不行吗?
机械的半接触时间如果长的话(超过1ms),是不是检测到过零点也没有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压为0和电流为0,一般来说差不远吧?
都用电流为0的点不行吗?
机械的半接触时间如果长的话(超过1ms) ...

对阻性负载来说问题不大,对电抗性负载来说,问题大了,如电感加一个正弦电压,比较电流,是不是相位差90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压为0和电流为0,一般来说差不远吧?
都用电流为0的点不行吗?
机械的半接触时间如果长的话(超过1ms) ...

如电力补偿电容(功率因素补偿器)必须在电压0时切换。不然会产生大的电容冲击电流,非线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压为0和电流为0,一般来说差不远吧?
都用电流为0的点不行吗?
机械的半接触时间如果长的话(超过1ms) ...

你开关没合之前,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J:
过零,就是正弦波的零电位的那个点

网友K:
应该是无触点继电器吧,就是光耦和可控硅做在一起的电子开关,电路检测过零时通断

网友L:
有点类似于ZVS吧,在电网过零点时候导通和关断

网友M:
没啥,就是交流电过零的时候断开就好,无电压差,无拉弧,没什么高深的

网友N(2019-02-12):
交流过零点是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吧?我的理解就是触点式开关在交流电压为0左右时关断,这样触点就不会拉弧了。至于电路设计,那就随你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