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电压不对,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9-01-03):
之前搭建了此功率放大器,没有问题。最近拿出来重新鼓捣了一下。竟出现了新的问题。求大神看看问题出现在哪儿。
电路错误:
红色打叉部分不接入电路中,测得黄色标注部分电压正确,绿色部分错误。
错误情况:在不接IC时,绿色部分电压正确,约2V。接入IC后,绿色标注部分电压就变为1V左右(不接入后面放大大级,将运放反馈接到56欧姆电阻一端,电压仍是1V左右)
仔细检查了电路和元器件没有发现问题。
电路图及问题标识图附在下面。

网友A:
算是勉强凑合用的设计吧。
扔了重新搞吧。

网友B:
没有发现问题,那就是好。

网友C:
民科设计

网友D:
你是用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吧,如果用示波器看呢

网友E:
请测试一下5.1k-82k-82k-5.1k 电阻分压是否正常;
我怀疑这里分压不正常,导致的1k电阻上的电压降只有1V
也就是说Tr1的基级电压只有1.6V

网友B:
不要对电路设计过多挑剔,这是日本早年间的业余爱好者入门书,不知被谁弄来做中高级教材,混饭吃,骗学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测试一下5.1k-82k-82k-5.1k 电阻分压是否正常;
我怀疑这里分压不正常,导致的1k电阻上的电压降只有1V
也 ...

在断开反馈电路时,各电压会一塌糊涂,你标示的那个点电压也肯定不正常。

网友F:
楼上一语中的,整个电路是完全直流耦合的电路,反馈断了,运放开环工作,都会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测试一下5.1k-82k-82k-5.1k 电阻分压是否正常;
我怀疑这里分压不正常,导致的1k电阻上的电压降只有1V
也 ...

是的,5k上确实只有1.6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断开反馈电路时,各电压会一塌糊涂,你标示的那个点电压也肯定不正常。 ...

是的,可是加上反馈依旧不对。

网友B:
你的负反馈旨在保证(准)中点点位=零,基于此,再去测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