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光敏电阻的特点与自制方法

楼主:
光敏电阻的特点与自制方法

光敏电阻在现代自动控制技术中,光电控制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制作光电控制器的关键问题是光敏元件。
光敏电阻是一种光敏元件,它的阻值会随光的照度变化;它是一种非线性元件,对于电特性要求不高的开关电路,这种特性并无多大妨碍。我们用半导体硒作原料,采用土法试制成的光敏电阻,使用效果还不坏。
硒是一种在整流器中使用较多的材料,结晶硒的熔点为217℃。硒蒸气和空气大量接触是会被氧化的,但固体硒或液态硒和空气接触氧化作用不显著。根据这一特性,决定了硒光敏电阻可以由下面的土办法制造。这个办法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后确定的。

制造方法
1.取20×15公厘大小的毛玻璃一片,作为光敏电阻的底板,要求毛玻璃表面没有明最凹凸痕迹,玻璃面上用石墨描若干条导电线(图1),然后将底板加热到300℃以除去石墨中所含的挥发性物质,制成后的光敏电阻性能就较稳定。用毛玻璃的优点是硒层易于粘附。

2.用石墨照图2尺寸作一围圈,围圈上下口都要磨得极为平滑,以便上下面合上玻璃板后,不致有大量空气漏入。采用石墨的原因是它能耐高温并便于加工。围圈底面的容积要小,借以减少蒸发时硒蒸气与漏入容器的空气接触。实践证明,这个方法虽难免有空气漏入,但还是可用的。

3.将底板盖复于围圈上,再把围圈叠置于另一平玻璃板上加热,使放在围圈内的硒蒸发。底板上叠有一装有冷却用水的容器,以保持底板表面温度在硒的凝固点下,促成硒蒸气在底板上淀积(图3)、我们不采用石墨作坩锅,是因为玻璃传热慢,使硒蒸发得比较均匀缓慢。

加热用硒可从废弃的硒整流片上拾取,只要火柴头那么大一些,就足够做几个光敏电阻之用。
关于加热温度,因系土办法,没有加以测量。根据实际试验,用酒精灯加热,加热用玻璃放在火陷上2/3处;硒即徐徐蒸发,约3—4分钟,底板上就附着一薄层均匀的硒层。蒸发时间长短与火焰大小都直接影晌到形成的硒层厚薄,这要根据试验掌握。温度太高时,硒即燃烧,剩下白色的渣滓,造成废品。

4.淬火是制造光敏电阻的主要工序,把已淀积有硒层的底板加热5—15分钟,加然温度的210°—215℃,使非导电性的无定形硒转变为灰色的结晶硒。加热方法是用一块较厚的铁板,在电炉上烧热后把要淬火的电阻放在铁板上加热。测试铁板温度的方法是先用小片硒放在铁片上反复试验,直到铁板温度刚好不足使硒熔化,才将要淬火的底板放上去。铁板的热容量要大,使加热时温度下降不致过快。

5.制成的光敏电阻经过测试,证明它有明显的光敏性能后,加封并引出接线即可应用(图4是加封后的剖面图)。底板与云母片的密封可采用各种有机绝缘涂料作粘合剂。我们试制成的光敏电阻,它的特性大致如图5,光照度的变化从0—250流克斯时,电阻限值变化4倍。

光敏电阻的应用
制成后的光敏电阻加一直流放大器,就成为光电控制器,图6就是这样的一种线路。
这种光电控制器可以用来在阳光减弱到某一程度时自动打开电灯,加装计数器后,也可以作为工厂产品的自动计数器。总之,一切光线的变化都可以由它变成电的变化,用来控制各种机械的动作。
图中的栅漏电阻 时,灵敏度最高,Rm是有光照时光敏电阻的阻值,Rn是无光照时光敏电阻的阻值,可实际测得。

网友A(2019-03-04):
它的电阻和光线的强弱有直接关系。

网友B:
光敏电阻内部的光电效应和电极无关

网友C:
光敏电阻通常由光敏层、玻璃基片(或树脂防潮膜)和电极等组成。

网友D:
它在无光照射时,呈高阻状态

网友E:
根据光敏电阻的特性可以应用在控制电路中。路灯自动点熄电路

网友F:
光敏电阻在无光照的时候,其暗电阻的阻值一般很大

网友G:
阻值随光照强度变化而变化,一般是光照越强,阻值越小。

网友H:
光敏电阻器是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制成的一种电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而改变的电阻器

网友I:
入射光强,电阻减小,入射光弱,电阻增大。

网友J:
光敏电阻或光导管常用的制作材料为硫化镉

网友F:
半导体光敏电阻的主要特点是灵敏度高、体积小、重量轻、电性能稳定、可以交直流两用

网友A:
光强度增加,则电阻减小;光强度减小,则电阻增大。

网友E:
  光敏电阻是利用物体的导电率会随着外加光照的影响而改变的性质而制作的一种特殊电阻。

网友B:
光敏电阻环氧树脂胶封装、可靠性好 、体积小、灵敏度高、反应速度快、光谱特性好 。

网友D:
当有光照射时,其电阻值迅速减小。

网友C:
光敏电阻是利用半导体光电导效应制成的一种特殊电阻器

网友J:
光敏电阻的特点是有光照射它时阻值变小

网友I:
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制成的一种电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而改变的电阻器

网友H:
特点:灵敏度、光谱响应、光照特性、温度系数

网友G:
遇到光照电阻会变化,一般是光照越强,电阻越小。

网友K:
原来光敏电阻是这个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