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ic

楼主(2019-01-03):
void main()
{
        SET_MCU_CLK_RC_16P6M
        RSTSTAT=0;
        EA=1;                                  //1:¿ª×ÜÖжÏ
        ioinit();

        timerinit();
        touchkeyinit();       //touch key ³õʼ»¯
        RSTSTAT =0;
        P0_1=1;
        Get_TK_Baseline();    //»ñÈ¡»ùÏß
        while(1)
    {
        RSTSTAT=0;
                          P0_1=0;
                }
}
上面是我的主程序,IC是SH79F3212(20PIN),运行结果就是P0_1输出高电平,仿真发现程序在Get_TK_Baseline()进入死循环,示波器观察C1口发现触摸模块在工作,我配置了6个触摸按键,只有TCH0触摸后C1口波形才有变化,哪位大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mcu。建议先找官网例程看看,一般这种应用都有例程和demo

网友B:
进入死循环,那么可否把  Get_TK_Baseline();   内容贴出来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