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外扩 SRAM掉电保存问题

楼主(2019-01-03):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我用STM32F407为客户扩了16M  SRAM。SRAM我扩完了,现在客户要掉电是  SRAM数据要保存一年以上,有没好的方案

网友A:
要保存1年数据,就用FALSH

网友B:
铁电,要么就存flash之类的

网友C:
加一个电池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电池可以吗

放1年,外部的SRAM芯片,电池小不了啊

网友D:
或者用储能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1年,外部的SRAM芯片,电池小不了啊

功耗非常低的话 应该可以支持

网友E:
加个纽扣电池给SRAM作为备用电池。

网友E: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tatic Random-Access Memory,SRAM)是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一种。所谓的“静态”,是指这种存储器只要保持通电,里面储存的数据就可以恒常保持。
所以你只能给这个芯片提供额外的电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耗非常低的话 应该可以支持

大哥,就是因为外部sram功耗低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