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周期稳态信号之源

楼主(2019-01-03):
“21学堂”中的“剖析《模拟电路》”已经更新到“振荡器(1)——正弦波振荡器”,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8-1.html

楼主:
振荡器本质是个非线性系统,但可以在一定前提条件和相应误差容许范围内对其某些特性作线性分析。正弦波振荡器就是在弱非线性前提下考虑相应线性近似分析的一种振荡器。

楼主:
关于由增益压缩非线性所致的振荡器,下面给一个相关帖子的链接:

从一个极为简单的RLC振荡器所看到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3412-1-1.html

注意其一系列的极限环

楼主:
关于巴克豪森稳态振荡准则,下面给一个相关的应用帖子:

“三点式”....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5958-1-1.html

注意,巴克豪森稳态振荡准则仅给出了其稳态振荡的相关条件。

网友A:
RC 只能以甲类运行,LC振荡器则通常是丙类,
丙类的平衡,跟PWM有点像,输出与比较物刚好倒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 只能以甲类运行,LC振荡器则通常是丙类,
丙类的平衡,跟PWM有点像,输出与比较物刚好倒过来。 ...

“LC振荡器则通常是丙类”

无论哪种正弦波振荡器,开始工作时(振荡幅度比较小)都必须是线性工作,不能是丙类。待到振荡幅度够大时才可以是丙类工作。幅度小的时候线性工作,幅度大了以后丙类工作,这通常靠自生偏压电路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C振荡器则通常是丙类”

无论哪种正弦波振荡器,开始工作时(振荡幅度比较小)都必须是线性工作,不能是 ...

激力源到处都是,电路外部还是内部的,能不能维持需要靠电路属性。能稳定振,表示电路糸统是能维持的属性的。文氏振就是很好的例子,波形失真与维持度一对矛盾。用折中的方式,靠自激的方式获量完美的波形单一频率,在原理永远是达不到的,包括PLL,只能说工程应用可以。唯有DDS才是在原理上完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激力源到处都是,电路外部还是内部的,能不能维持需要靠电路属性。能稳定振,表示电路糸统是能维持的属性 ...

不错,正弦波振荡电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单一频率输出,只能达到接近完美,总要差那么一点点。
不过,5楼说LC振荡器通常是丙类,我反驳的是那句话。丙类工作是不可能自行起振的,起振必须是甲类。起振后再转入丙类则是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正弦波振荡电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单一频率输出,只能达到接近完美,总要差那么一点点。
不过,5楼说 ...

这叫 软激励,一开始就丙的叫做 硬激励,需要揍它一下才会动,像可控硅那样,一启动就立即进入角色。

网友D:
两位不要争议甲乙丙丁了,避免误会伤人。

香港08,你能说说振荡器“设置成丙类”这么“硬”的意义吗?

软丙 是由振荡建立的,停振就消失,回复到 AB类 状态,硬丙 的性质跟甲类一样,是周边配置,停振不消失,把反馈掐了,就要再次触发激活。
发射结反偏,管子就关严了,LC得不到电,没有能量可供反馈,那就不会起振; 给电路冲击一下,如果冲击不大,反馈量小于反偏值,则管子依然关着,电路还是振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 软激励,一开始就丙的叫做 硬激励,需要揍它一下才会动,像可控硅那样,一启动就立即进入角色。 ...

是的,“一开始就丙的叫做 硬激励,需要揍它一下才会动”,所以不揍它就不会动,亦即不能自行起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叫 软激励,一开始就丙的叫做 硬激励,需要揍它一下才会动,像可控硅那样,一启动就立即进入角色。 ...

如钟摆一样,无论给多大的能量,最终还是会停下,因为有空气阻力,摩擦力,都是损能量的。必须要有机制补充这些能量。这机制是电路固有特性决定的。非一次强激力能维持。

网友D:
找不到理由设置振荡器初始或停振丙类状态,因此便无强弱“激励”一说。一般起振机制认为,元器件固有噪声或开机电源躁动足矣。

网友C:
如果根据HER稳定性原理,稳定糸统都是工作在一个个谷底组成,导数从负到正的转斩点,这个谷底到下个谷低必须要越过一个峰值,一旦越过,即使外部能量消失了,原来的稳态再也回不会去了。这是现控的稳定性原理。

网友D:
都学着开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