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开关SGM3157关不断

楼主(2019-01-03):
在做usb声卡时,我将输出的一个声道给功放作为外放,可以控制打开外放或者关闭外放,我用一个音频开关来切断或者开启音频,我选择了SGM3157,用STM32F103作为控制端,但是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这个开关并不能完全切断音频,外放喇叭会不时地曝出声音,有间歇的呲呲的声音,然后我在输入输出都加上电容之后没有这个间歇的声音了,但是将耳朵凑近喇叭去听的时候会发现喇叭里也有声音,声音很小,如果不是靠的很近,也是听不到的,但是我怕长时间运行之后它又出现明显的声音,我将我的电路图附上,跪求广大网友给个建议

网友A:
这种普通的模拟开关,能过的负压只有-0.3V,再大就会透过等效保护二极管串过去了。
两种设计方法,要么换用能过更大负压信号的音频开关,要么给音频信号叠加上直流偏置,也就是将信号抬升到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普通的模拟开关,能过的负压只有-0.3V,再大就会透过等效保护二极管串过去了。
两种设计方法,要么换用 ...

我给加了直流偏置,信号如下图所示,还是不能切断

网友B:
通道关断隔离度 -72db . 要想彻底关断最好用微型继电器触点开关.可试试2级串联,看看有否改善.

网友A:
50dB@1MHz的关断隔离度,也就是衰减50dB,这对大部分应用都是足够的,楼主是做Hi-Fi级的音频产品吗?适合Hi-Fi级的切换开关能做到70dB@1MHz。
模拟开关无法做到像继电器那种物理上就是关断的

网友B:
美信东西贼贵,34元/片

网友C:
我以前用的一个老式设备上用的就是这种音频开关,当时插着音响晚上时不时有滋滋滋声音,总是吵醒我。建议还是用音频级别的微型继电器吧。

嗯嗯,确实在声音里面有呲呲的声音~~我在重新找找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dB@1MHz的关断隔离度,也就是衰减50dB,这对大部分应用都是足够的,楼主是做Hi-Fi级的音频产品吗?适合Hi ...

不是Hi-Fi级的音频产品,其实修改之后能听到的声音已经很小了,是能够符合要求的,但是担心长时间运行之后再次像之前那样爆出呲呲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关断隔离度 -72db . 要想彻底关断最好用微型继电器触点开关.可试试2级串联,看看有否改善.
...

谢谢回答,我明白了,我再考虑其他方案试一下

网友D:
为什么我们的用法不一样呢?
我的6脚是控制脚,4脚信号输入。1脚和3脚输出。6脚高低决定41还是43通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们的用法不一样呢?
我的6脚是控制脚,4脚信号输入。1脚和3脚输出。6脚高低决定41还是43通连。 ...

一样的呀,估计是我命名的网络名称迷惑你了~~我也是6脚是控制脚,4脚是信号输入,只不过我不需要3脚,我只关注1脚的导通与连接

网友E:
电路设计很差。

网友E:
改造成这样会好很多。切换时的POP声还是有的。输入信号幅度不能太大,峰峰值不应该超过电源电压。可以衰减后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造成这样会好很多。切换时的POP声还是有的。输入信号幅度不能太大,峰峰值不应该超过电源电压。可以衰减 ...

谢谢你的建议,那我想问一下这一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将音频信号加到一个直流信号上面,是考虑到开关芯片能承受的负电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那我想问一下这一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将音频信号加到一个直流信号上面,是考 ...

减少失真,增加隔离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Hi-Fi级的音频产品,其实修改之后能听到的声音已经很小了,是能够符合要求的,但是担心长时间运行之 ...

那就换用音频切换开关吧,毕竟继电器还是成本高,并且体积远远大于芯片

网友F:
恩恩  很详细的   了解了

网友G(2019-03-23):
引用 网友E:
改造成这样会好很多。切换时的POP声还是有的。输入信号幅度不能太大,峰峰值不应该超过电源电压。可以衰减 ...

你好,我用的是模拟开关TS5a3159,用你的这个电路关断隔离好了很多,但是1kHz以下输出信号还有负半轴,能否帮我解答一下么

xch
换马甲了?
xch
1kHz以下输出信号还有负半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用的是模拟开关TS5a3159,用你的这个电路关断隔离好了很多,但是1kHz以下输出信号还有负半轴,能 ...

有专门的音频负压开关不用,非要整这些能过的负压只有-0.3V的普通模拟开关,那就叠加直流偏置,将信号抬升到0V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用的是模拟开关TS5a3159,用你的这个电路关断隔离好了很多,但是1kHz以下输出信号还有负半轴,能 ...

输入信号幅度太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输入信号幅度太高?

输入信号1V以上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音频负压开关不用,非要整这些能过的负压只有-0.3V的普通模拟开关,那就叠加直流偏置,将信号抬 ...

能推荐一些音频开关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音频负压开关不用,非要整这些能过的负压只有-0.3V的普通模拟开关,那就叠加直流偏置,将信号抬 ...

直流偏置加哪里比较好,我加用50k电位器加在输入端,1V以上就调不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音频负压开关不用,非要整这些能过的负压只有-0.3V的普通模拟开关,那就叠加直流偏置,将信号抬 ...

我用50k电位器加在输入端,但是调不动,没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用50k电位器加在输入端,但是调不动,没有效果

在输入信号过来,先用一个电容隔直流,然后一个10K电阻接GND、一个10K电阻接模拟开关的VCC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输入信号幅度太高?

1MHz以上就有了,但他1MHz关断隔离度有-63db,按理说关断不应该有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能推荐一些音频开关么

提供个邮箱,发你资料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改造成这样会好很多。切换时的POP声还是有的。输入信号幅度不能太大,峰峰值不应该超过电源电压。可以衰减 ...

4到1这边电阻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输入信号1V以上都会有这个问题

你用哪个电路? 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输入信号1V以上都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个电路,5V电源。不可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个电路,5V电源。不可能

我用的就是这个帖子上的电路,调的最好情况是2v不失真,3v以上就不行,但我在信号源那边加2v的偏移,5v就能正常输出,但我在输入端加2v的偏置却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就是这个帖子上的电路,调的最好情况是2v不失真,3v以上就不行,但我在信号源那边加2v的偏移,5v就能 ...

pin 3 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应该是2.5V。

网友H:
我觉得有些怪, 音频数据 你都控制了, 你不输出就行了, 为何还要音频开关.
我有一个项目 也是切换MIC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有些怪, 音频数据 你都控制了, 你不输出就行了, 为何还要音频开关.
我有一个项目 也是切换MIC用的. ...

如果是输入过来的音频芯片,就不能控制了

网友I(2019-05-05):
你这两个电容的取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种普通的模拟开关,能过的负压只有-0.3V,再大就会透过等效保护二极管串过去了。
两种设计方法,要么换用 ...

那么专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通道关断隔离度 -72db . 要想彻底关断最好用微型继电器触点开关.可试试2级串联,看看有否改善.
...

IN端接啥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通道关断隔离度 -72db . 要想彻底关断最好用微型继电器触点开关.可试试2级串联,看看有否改善.
...

这个指标  说明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们的用法不一样呢?
我的6脚是控制脚,4脚信号输入。1脚和3脚输出。6脚高低决定41还是43通连。 ...

41和43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改造成这样会好很多。切换时的POP声还是有的。输入信号幅度不能太大,峰峰值不应该超过电源电压。可以衰减 ...

你那继电器的供电是 1 3?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用音频切换开关吧,毕竟继电器还是成本高,并且体积远远大于芯片 ...

为什么不用MCU直接控制发码还是不发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那继电器的供电是 1 3?

PIN2,5 就是楼主图纸上这款:(版权楼主所有)

网友J:
问题就出在你悬空了3脚,将3脚接到等效交流GND端(比如一个大电容到GND),输入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防止信号源短路过载),这样,1脚不输出时候,音频信号将通过COM端接入3脚,由于3脚等接GND,这将大大衰减芯片实际输入音频电平接近0水平,再加上50db的隔离度,你想听到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