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000中C/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的方法

楼主(2019-01-03):
DSP6000中C/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的方法

一、混合编程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独立编写C语言程序和汇编程序,分别编译形成各自的目标代码块,然后用连接器将两种模块连接起来。
(2)直接在C/C++程序中嵌入汇编语句块。
(3)对C/C++程序进行编译生成相应的汇编程序,手工对生成的汇编程序进行修改。
(4)在C/C++程序中使用汇编语言的变量、常数、函数。

二、常用混合编程主要有下面两种:
1、直接在C/C++程序中嵌入汇编语句块:
   例如在C/C++程序中嵌入以下汇编代码:
    asm("STR: .string\"abs\"");
  注意:不要把汇编代码加到C/C++太复杂的结构里
2、在C/C++程序中使用汇编语言的变量、常数、函数
  (1)在C/C++的函数中调用汇编函数:

      1)在C/C++中所做工作

       extern int asmfunc(int a);
               int gvar=4;

       void main()
        {
       int i;
       i=asmfunc(gvar);
       i=i+1;
        }

      2) 汇编里的处理
         .global _asmfuc
         .global _gvar

         _asmfunc:

   (2)在c/C++程序中访问汇编语言中的变量

      第一种情况:在C/C++程序中访问.bss段中定义的变量
        1)汇编:
          .bss _var1,4
          .global _var1
        2)在C/C++中作的工作:
          extern int var1;
      第二种情况:在C/C++程序里访问没有定义在.bss段中定义的变量
        1)汇编里要作的工作
          .global _sine
          .sect   "sine_tab"

        _sine:
          .float 0.0
          .float 0.124554
          .float 0.99882
          .float 0.45231

        首先要在汇编程序里定义一个数据表,将该数据表放到一个自己定义的段中,然后
定义一个全局指针变量,并将该指针变量指向数据表的首个地址。

        2)在C/C++ 中要做的工作:
          extern float sine[];
          float  sine_p=sine;
          f=sine_p[4];

       需要定义一C/C++的指针变量,该指针变量和汇编中的全局变量可以进行数据读取。

   (3)在C/C++程序中访问汇编语言中的常量:
      (1)汇编程序中的做法:
           _tablesize .set 1000
                      .global _table_size

      (2) C/C++程序中要做的工作:

         extern int table_size;
         #define TABLE_SIZE ((int)(&table_size));
         ........
         for(i=0;i<TABLE_SIZ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