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611PRO无线模块的协议

楼主(2019-01-03):
令需遵循以下协议:

串口波特率 = 9600 bps
数据位 = 8 Bits
停止位 = 1 Bits
奇偶效验位 = 无
配置指令的格式为:AA
FA + 指令 + [参数]

指令为 1 字节,参数为 0 或 HEX 数据。

返回值都以“\r\n”结束

Ø  指令[AA]:

读取模块的产品型号以及版本号,其后不带[参数]

配置指令为:AA FA AA

返回值为:“lora611PRO_VER3.0\r\n”
Ø  指令[01]:

读无线模块当前设置的参数,其后不带[参数]

配置指令为:AA FA 01

返回值依次为:

收发信道—工作频段—空中通信速率—发射功率—串口波特率—串口数据位—串口停止位—串口效验位—NETID—NODE ID—MESH—NODE—AES—密钥\r\n

Ø指令[02]:
恢复模块出厂默认参数,其后不带[参数]

配置指令为:AA FA 02

返回指令:“OK\r\n”或"ERROR\r\n"

默认参数为:

接收/发射工作频率= 433.92 MHz  接收/发射传输速率 = 656 bps     发射功率 = 7 级(最高)

串口波特率 = 9600 bps  串口数据位 = 8 Bits        串口停止位 = 1 Bits           串口效验位 = 无

NET ID = 00 0000 00            NODE ID = 00 00             MESH= 00             NODE = 00             AES= 00

密钥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LBT 使能 = 0
Ø  指令[03]:

参数设置命令,所带[参数]为 33 字节,顺序如下:

收发信道—工作频段—空中通信速率—发射功率—串口波特率—串口数据位—串口停止位—串口效验位—NETID—NODE ID-MESH—NODE—密钥类型—16 字节密钥

配置指令为:AA FA 03 XX XX XX XX XX XX …… XX XX XX XX XX XX XXXX XX

返回指令:“OK\r\n”或"ERROR\r\n"

1.信道:RF 频率

每个频段有分为 40 个信道,相邻信道之间相差 1MHz,具体对应频率如下表所示

2.工作频段:RF 频率中心点

一共有 4 个工作频段,如下表所示:

注:不同频段的匹配网络以及天线都不同,为了保证模块的通信性能,不能随意更改中心频段。

3.无线传输速率: RF数据的传输速度

设置无线传输速率,[参数]占 1 字节。

设置范围: 91   164    296   656
17353 bps

4.发射功率:此参数会影响通讯距离(越高功率越大,模块通信距离越远)

设置发射功率,[参数]占 1 字节。

设置范围:0-7 级。

5.串口波特率

设置串口接口的传输速率,[参数]占 1 字节。

设置范围:1200    2400    4800    9600    14400    19200    38400    57600    76800 115200 bps

6.串口数据位

设置串口的数据位,[参数]占 1 字节。

设置范围: 7 位 8 位 9 位

7.   串口停止位

设置串口的停止位,[参数]占  1 字节。

设置范围:1 位 2 位

8.串口校验位

设置串口的奇偶校验位,[参数]为  1 字节。

设置范围:    No

Odd   Even

9.NET ID

设置 RF 数据包的网络 ID ,[参数]为4 字节。

模块的 NET ID 不一致,不能通讯。设置范围:00 00 00 00~ FF FF FF FF

10.NODE ID

MESH模式下,要保证网络中的每一个模块NODE ID 都不一样,否则不能通讯设置 RF 数据包的节点 ID ,[参数]为2 字节。设置范围:00 00 ~ FF FF

11.工作模式 : 正常工作模式或MESH组网模式,[参数]为1字节。设置范围:0001

注:MESH 组网功能关闭的模块和 MESH组网功能打开的模块不能通讯。为保证通讯,同一网络中的 MESH组网功能配置应一致。

12. 模式选择:设置在 MESH 模式下的工作模式,该选项只在MESH 组网功能打开时有效。[参数]为1 字节。设置范围:0~2

13.加密选择:设置是否开启 AES 加密,[参数]为1 字节。设置范围:00 01

14.密钥:设置无线数据加密密钥,[参数]为16 字节。
设置范围:0 ~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默认出厂值:000102030405060708090A0B0C0D0E0F
Ø  指令[04]

当模块切换到配置状态下, RF 会实时侦测周边的场强信号, 用户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相应

的指令来获取模块当前的即时场强值。

读取指令为: AA FA 04

返回值为: 实时信号强度—\r\n(字符形式显示,范围 000~255)

例如:“-032\r\n”, 说明当前的信号强度值为 -32dBm。

Ø  指令[05]

读模块当前设置的 LBT 参数,其后不带[参数]

配置指令为:AA FA 05

返回值为:LBT 使能\r\n

例如: 返回 01 0D 0A ,说明空闲检测使能开启
Ø  指令[06]

参数设置命令,所带[参数]为 1 字节,参数为: 空闲检测使能

配置指令为:AA FA 06 XX

返回指令:“OK\r\n”或"ERROR\r\n"

例如: 开启 LBT 使能,应 16 进制发送:AA FA 06 01

15.LBT使能

开启空闲检测,[参数]为 1 字节。

设置范围: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