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PLC与T5UID3屏连接OS代码

楼主(2019-01-03):
  1. ORG  1000H
  2.     GOTO MAIN
  3.     ORG  1080H
  4. MAIN:
  5.     CALL INITE  ;初始化串口,用户定时器,初始化使用到得R寄存器
  6.     CALL T300MS ;300ms定时器标志
  7.     LDBR R0,0X10,1
  8.     LDBR R1,0X00,1        ;确定页码地址,页码寄存器
  9.     MOVXR R10,1,1
  10.     IJNE R11,0X01,READ_I
  11.       CALL READ_Q00
  12.       CALL WRITE_Q00
  13. READ_I:
  14.     IJNE R11,0X02,READ_M
  15.       CALL READ_I00
  16. READ_M:
  17.     IJNE R11,0X03,MAIN_END
  18.       CALL READ_M00
  19.       CALL WRITE_M00
  20. MAIN_END:
  21.     GOTO MAIN
  22. ;***************
  23. ;上电初始化
  24. INITE:
  25.             IJNE      R255,0,INIRET
  26.             LDBR      R255,1,1
  27.             COMSET    40H,136        ;设置串口4,波特率115200,上电执行一次
  28.             CONFIG 1,2,1             ;用户定时器初始化
  29. INIRET:
  30.             RET
  31.
  32. ;******************

  33. ;******************
  34. ;300MS定时,每300ms读一次
  35. T300MS:
  36.     LDBR R30,0X01,1
  37.     LDBR R31,0XF4,1
  38.     MOVDR 37,R20,2
  39.     JU  R20,R30,T300_END
  40.     LDBR  R90,1,1
  41.     LDWR  R20,0
  42.     MOVRD R20,37,2
  43.     LDBR  R250,0,3
  44. T300_END:
  45.     RET
  46. ;******************

  47. ;******************
  48. ;读线圈Q0.0
  49. READ_Q00:

  50.     IJNE R90,1,READ_Q_END      ;发送一次读DM区指令后,等待响应
  51.     LDBR  R90,0,1              ;清除300ms标志位
  52.     LDBR R100,0X01,2           ;R100从站设备号01,R101功能码01
  53.     LDBR R102,0X00,2           ;读取得线圈地址:Q0.0
  54.     LDBR R104,0X00,1
  55.     LDBR R105,0X01,1           ;读取得字节长度01
  56.     LDBR R10,6,1               ;R100-R105
  57.     CRCA R100,R106,R10         ;6字节做ANSI CRC计算,放入到R106,R107中
  58.     LDBR R9,8,1                ;发送到串口4得字节长度
  59.     COMTXD 4,R100,R9           ;数据发送到串口4
  60. RECIVE_Q:
  61.     RDXLEN 4,R50               ;串口得数据长度放到R50中;
  62.     IJNE R50,0,RECIVE_Q_handle ;串口接收数据长度不为0,则跳转到RECIVE_handle
  63.     GOTO RECIVE_Q              ;接收数据长度为0,在此处死循环等待响应
  64.
  65. RECIVE_Q_handle:
  66.     MOVDR 17,R20,1             ;若接收到数据,读取通讯超时标志位,通讯超时,说明结束数据完成
  67.     IJNE R20,0,RECIVE_Q        ;等于0,则通讯超时,向下继续执行,不等于,循环(跳转到RECIVE_handle)读取通讯超时标志,直到等于0
  68.       RDXDAT 4,R200,R50        ;读取接收得数据到R200
  69.       LDBR R50,0X00,1          ;清除数据长度缓冲区
  70.       LDBR R0,0X11,1
  71.       LDBR R1,0X00,1           ;触摸屏对应地址0x1100
  72.       LDBR R202,0X00,1         ;将R202清零
  73.       MOVXR R202,0,1           ;将数据R202,R203写入到0x1100
  74. READ_Q_END:
  75.     RET
  76. ;******************

  77. ;******************
  78. ;写线圈Q0.0
  79. WRITE_Q00:
  80.     LDBR R0,0X11,1
  81.     LDBR R1,0X01,1             ;触摸屏对应地址0x1100
  82.     MOVXR R10,1,1
  83.     IJNE R10,0X5A,WRITE_Q_END
  84.     IJNE R11,0X5A,WRITE_Q_END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85.     LDBR R10,0X00,2            ;清按键值
  86.     MOVXR R10,0,1
  87.     LDBR R100,0X01,1           ;从站地址01
  88.     LDBR R101,0X05,1           ;功能码05
  89.     LDBR R102,0X00,1
  90.     LDBR R103,0X00,1           ;写入地址
  91.     IJNE R203,0X00,WRITE_0_Q   ;原值为0,则写1
  92.       LDBR R104,0XFF,1
  93.       LDBR R105,0X00,1
  94.       GOTO WRITE_Q_SEND
  95. WRITE_0_Q:                     ;原值为1则写0
  96.     LDBR R104,0X00,1
  97.     LDBR R105,0X00,1
  98. WRITE_Q_SEND:
  99.     LDBR R10,6,1               ;R100-R105
  100.     CRCA R100,R106,R10         ;6字节做ANSI CRC计算,放入到R106,R107中
  101.     LDBR R9,8,1                ;发送到串口4得字节长度
  102.     COMTXD 4,R100,R9           ;数据发送到串口4
  103. WRITE_Q_RESP:
  104.     RDXLEN 4,R50               ;串口得数据长度放到R50中;
  105.     IJNE R50,0,WRITE_Q_RESP_OK ;串口接收数据长度不为0,则跳转到RECIVE_handle
  106.     GOTO WRITE_Q_RESP              ;接收数据长度为0,在此处死循环等待响应
  107.
  108. WRITE_Q_RESP_OK:
  109.     MOVDR 17,R20,1             ;若接收到数据,读取通讯超时标志位,通讯超时,说明结束数据完成
  110.     IJNE R20,0,WRITE_M_RESP
  111.       RDXDAT 4,R150,R50        ;读取接收得数据到R200
  112.       LDBR R50,0X00,1          ;清除数据长度缓冲区
  113. WRITE_Q_END:
  114.     RET
  115. ;******************
  116.
  117. ;******************
  118. ;读输入I0.0
  119. READ_I00:

  120.     IJNE R90,1,READ_I_END      ;发送一次读DM区指令后,等待响应
  121.     LDBR  R90,0,1              ;清除300ms标志位
  122.     LDBR R100,0X01,1           ;R100从站设备号01
  123.     LDBR R101,0X02,1           ;R101功能码02
  124.     LDBR R102,0X00,2           ;读取得地址:I0.0
  125.     LDBR R104,0X00,1
  126.     LDBR R105,0X01,1           ;读取得字节长度01
  127.     LDBR R10,6,1               ;R100-R105
  128.     CRCA R100,R106,R10         ;6字节做ANSI CRC计算,放入到R106,R107中
  129.     LDBR R9,8,1                ;发送到串口4得字节长度
  130.     COMTXD 4,R100,R9           ;数据发送到串口4
  131. RECIVE_I:
  132.     RDXLEN 4,R50               ;串口得数据长度放到R50中;
  133.     IJNE R50,0,RECIVE_I_handle ;串口接收数据长度不为0,则跳转到RECIVE_handle
  134.     GOTO RECIVE_I              ;接收数据长度为0,在此处死循环等待响应
  135.
  136. RECIVE_I_handle:
  137.     MOVDR 17,R20,1             ;若接收到数据,读取通讯超时标志位,通讯超时,说明结束数据完成
  138.     IJNE R20,0,RECIVE_I        ;等于0,则通讯超时,向下继续执行,不等于,循环(跳转到RECIVE_handle)读取通讯超时标志,直到等于0
  139.       RDXDAT 4,R200,R50        ;读取接收得数据到R200
  140.       LDBR R50,0X00,1          ;清除数据长度缓冲区
  141.       LDBR R0,0X12,1
  142.       LDBR R1,0X00,1           ;触摸屏对应地址0x1100
  143.       LDBR R202,0X00,1         ;将R202清零
  144.       MOVXR R202,0,1           ;将数据R202,R203写入到0x1100
  145. READ_I_END:
  146.     RET
  147. ;******************

  148. ;******************
  149. ;读输入M0.0
  150. READ_M00:
  151.     IJNE R90,1,READ_M_END      ;发送一次读DM区指令后,等待响应
  152.     LDBR  R90,0,1              ;清除300ms标志位
  153.     LDBR R100,0X01,1           ;R100从站设备号01
  154.     LDBR R101,0X03,1           ;R101功能码02
  155.     LDBR R102,0X00,1
  156.     LDBR R103,0X65,1           ;读取得地址:M0.0
  157.     LDBR R104,0X00,1
  158.     LDBR R105,0X01,1           ;读取得字节长度01
  159.     LDBR R10,6,1               ;R100-R105
  160.     CRCA R100,R106,R10         ;6字节做ANSI CRC计算,放入到R106,R107中
  161.     LDBR R9,8,1                ;发送到串口4得字节长度
  162.     COMTXD 4,R100,R9           ;数据发送到串口4
  163. RECIVE_M:
  164.     RDXLEN 4,R50               ;串口得数据长度放到R50中;
  165.     IJNE R50,0,RECIVE_M_handle ;串口接收数据长度不为0,则跳转到RECIVE_handle
  166.     GOTO RECIVE_M              ;接收数据长度为0,在此处死循环等待响应
  167.
  168. RECIVE_M_handle:
  169.     MOVDR 17,R20,1             ;若接收到数据,读取通讯超时标志位,通讯超时,说明结束数据完成
  170.     IJNE R20,0,RECIVE_M        ;等于0,则通讯超时,向下继续执行,不等于,循环(跳转到RECIVE_handle)读取通讯超时标志,直到等于0
  171.       RDXDAT 4,R200,R50        ;读取接收得数据到R200
  172.       LDBR R50,0X00,1          ;清除数据长度缓冲区
  173.
  174.       LDBR R0,0X13,1
  175.       LDBR R1,0X01,1           ;触摸屏对应地址0x1300
  176.       LDBR R202,0X00,1         ;将R202清零
  177.       MOVXR R202,0,1           ;将数据R202,R203写入到0x1300
  178.
  179.       LDBR R0,0X13,1
  180.       LDBR R1,0X00,1           ;触摸屏对应地址0x1300
  181.       LDBR R203,0X00,1         ;将R202清零
  182.       MOVXR R203,0,1           ;将数据R203,R204写入到0x1300
  183. READ_M_END:
  184.     RET
  185. ;******************

  186. ;******************
  187. ;写线圈Q0.0
  188. WRITE_M00:
  189.     LDBR R0,0X13,1
  190.     LDBR R1,0X02,1           ;触摸屏对应地址
  191.     MOVXR R10,1,1
  192.     IJNE R10,0X5A,WRITE_M_END
  193.     IJNE R11,0X5A,WRITE_M_END
  194.     LDBR R10,0X00,2            ;清按键值
  195.     MOVXR R10,0,1
  196.     LDBR R100,0X01,1           ;从站地址01
  197.     LDBR R101,0X06,1           ;功能码05
  198.     LDBR R102,0X00,1
  199.     LDBR R103,0X65,1           ;写入地址
  200.     LDBR R0,0X13,1
  201.     LDBR R1,0X01,1           ;触摸屏对应地址
  202.     MOVXR R104,1,1
  203.     LDBR R10,6,1               ;R100-R105
  204.     CRCA R100,R106,R10         ;6字节做ANSI CRC计算,放入到R106,R107中
  205.     LDBR R9,8,1                ;发送到串口4得字节长度
  206.     COMTXD 4,R100,R9           ;数据发送到串口4
  207. WRITE_M_RESP:
  208.     RDXLEN 4,R50               ;串口得数据长度放到R50中;
  209.     IJNE R50,0,WRITE_M_RESP_OK ;串口接收数据长度不为0,则跳转到RECIVE_handle
  210.     GOTO WRITE_M_RESP              ;接收数据长度为0,在此处死循环等待响应
  211.
  212. WRITE_M_RESP_OK:
  213.     MOVDR 17,R20,1             ;若接收到数据,读取通讯超时标志位,通讯超时,说明结束数据完成
  214.     IJNE R20,0,WRITE_M_RESP
  215.       RDXDAT 4,R150,R50        ;读取接收得数据到R200
  216.       LDBR R50,0X00,1          ;清除数据长度缓冲区
  217. WRITE_M_END:
  218.     RET
  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