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无法谐振原因.

楼主(2019-01-03):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前段时间做射频读卡器第一版正常的,因为结构问题,第二版更改了尺寸,但是无法读取卡了,PCB天线面积也变小了,其他参数没什么变化。但是调节天线的并联电容值从5p~330p一直无法谐振。不知道什么原因。PCB天线的背面有IC和焊盘等器件会影响天线的Q值吗?第一版PCB天线正背面是没有器件的,如果天线Q值比较低,有什么办法可以调节吗?刚刚尝试给天线并联了一个可调电阻,然后调节0~200r,还是无法谐振,身边没有阻抗分析仪和网分,不知道天线的电感值和阻抗。只知道射频芯片输出是差分13.56M的方波,第一级滤掉高频后变13.56M正弦波VPP10V,但是后面谐振后VPP只有1~2V,VPP一直无法调超过2V,请有射频经验的前辈提供个解决思路。

楼主:
此问题经过理论仿真和实际测试已经确认是天线Q值过低,希望给后面人一个提醒。

网友A: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毛病出在改变了天线面积,哈哈,空手道玩天线确实很难

网友B:
没有网络分析仪,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