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1 配置 RAM FOR Algorithm要怎么配置?

楼主(2019-01-03):
NUC121 配置 RAM FOR Algorithm要怎么配置? 我现在使用NUC121 发现我的RAM 是8KB ,这个地方为啥默认是4KB ,这个设置是干嘛用的,我要怎么设置?求教

网友:
是的,跟手册是不同的。所以你可以修改一下

网友A:
另外你要知道,一般默认的都不会用完硬件资源,这样做为了兼容更多产品,不同产品或者不同型号可能存在配置差异,因此满足最低配置,这才是默认值存在的必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要知道,一般默认的都不会用完硬件资源,这样做为了兼容更多产品,不同产品或者不同型号可能存在配置 ...

这个选项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内存的算法),是什么意思??我编译之后发现我的RAM用了6kb,但是我没设置这个选项,是默认的4KB,但是我发现程序跑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选项是必要选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内存的算法),是什么意思??我编译之后发现我的RAM用了6kb,但是我没设置这 ...

楼主:
求助,这个是NULINK烧录器的设置吧,我用的默认的4KB,但是RAM已经用了6KB,会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助,这个是NULINK烧录器的设置吧,我用的默认的4KB,但是RAM已经用了6KB,会出问题吗? ...

求助

网友B(2020-08-05):
引用 楼主:
求助,这个是NULINK烧录器的设置吧,我用的默认的4KB,但是RAM已经用了6KB,会出问题吗? ...

RAM FOR Algorithm是指FLASH烧写算法需要占用的RAM空间,FLASH烧写完成后,这段RAM空间就释放掉了,不会影响用户自己的程序运行

网友C:
跟你程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