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基于STM32F767ZI AI 应用工程创建

楼主(2019-01-03):
今天介绍下ST官方刚刚推出的CubeMx 自带的X-CUBE-AIArtificial intelligent)插件功能,可以给现有的STM32 M3-M7高性能的处理器添加基于训练好的ANN 的模型用于不同的数据分析处理。

使用STM32Cube.AI简化了人工神经网络映射

   1.可与流行的深度学习培训工具互操作
   2.兼容许多IDE和编译器
   3.传感器和RTOS无关
   4.允许多个人工神经网络在单个STM32MCU上运行
   5.完全支持超低功耗STM32MCU

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利用DeepLearning的强大功能提高信号处理性能并提高STM32应用程序的生产率。创建人工神经网络并将其映射到STM32(通过CubeMx自动生成优化的代码),而无需手动构建代码。
以上就做个简短的介绍,想了解更多有关STM32Cube.AI可以访问下面的链接: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stm32-ann.html?ecmp=tt9162_gl_social_dec2018

那先前的准备工作就是需要安装最新版本的CubeMx 5.0.1

然后使用CubeMx 去安装X-CUBE-AI插件, 700多M的容量。。慢慢下载吧

下载好后,CubeMx里的Artificial intelligent
激活Enable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选项了
AI的模型我们需要到https://github.com/Shahnawax/HAR-CNN-Keras
下载下来。。然后选择Keras 的AI API算法

model.h5就是我们需要导入到工程里的AI Keras的训练好的模型

Human Activity Recognition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n Keras
人类活动识别卷积神经网络算法模型

然后我们导入到工程里

这里选择压缩参数,不同的压缩参数对MCU的flash容量
要求也不一样。。

点击Analyze cube就好计算使用这个神经网络算法的ram和flash容量占用

好了结果出来了,

经过分析后Cube会自动列出可以使用的MCU
然后显示在列表里

这里举个例子,我们选择没有压缩优化
分析模型算法后的结果我没有匹配的MCU可以使用

这是选择压缩比参数8的结果,可以支持很多的MCU使用这个
神经网络算法。。

好了,这里我们就选择STM32F767ZI Nucleo 板卡作为
这次演示使用的板卡

好了选择好了,板卡,我们还需要给它添加
扩展库,也就是AI库

选择好Validation 和打勾 AI core

然后在cube 左下方可以看到下图箭头
提示的插件功能

我们需要打勾以下2个功能

然后创建我的AI算法名称,这个名称会在后续的
里自动创建好。

添加好,我们下载好的AI神经网络算法,
然后再Analyze下就好。。打勾表示验证通过

然后我们需要配置我们的mcu的
CPU ICache 和 CPU DCache

然后配置MCU主频为216Mhz

然后我们需要配置串口3和CubeMx进行通讯,验证我们
工程。。。

然后在 AI扩展功能里选择通讯端口为串口3

好了,工程差不多创建好了。接下来就是
配置工程的路径好
我们配置使用IAR 编译环境。。
然后Heap 然后要配置到2000 这个很重要,要是设置少了
系统就会奔溃(切记)

好了工程生成好了,我们就可以 使用IAR 打开工程了
工程如下,工程里自动生成了基于AI的算法的所以文件

这里可以看到,基于AI训练好的模型数据列表。。。

好了,配置位STLINK,然后编译好就可以直接下载到
板子上了

好了,现在我们需要回到CubeMx里,回到
AI扩展功能里。。 先重启下开发板,然后
点击Validation on target

选择手动,然后选择对应的串口端口

这里可以看到验证已经开始了‘

好了,结果出来了。我们可以在串口输出的信息里看到
有关的数据

好了,基于CubeMx+AI扩展库的使用就分享到这了,想了解更多关于
使用STM32 AI的朋友可以关注ST官网的教程。。。

网友A:
厉害了!详细的教程,可惜无法学会

网友B:
多谢分享,脑洞大开啊。。。。学习了。。

网友C:
AI是什么意思?人工智能?

网友D:
什么时候推出来的啊

网友E:
然后单片机就可以进行神经网络学习了、

网友F:
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速度很快

网友G:
输出的结果代表什么含义呢?这次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想知道加入AI后,出现啥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网友H:
要应用到实际项目才是王道

网友I:
我等渣渣完全不懂在说啥,但是感觉好牛X?

网友J:
赞一个,期待大侠继续更新

网友K:
不明觉厉

网友L:
能不能做语音啊

楼主:
你可以试试https://github.com/Shahnawax/KWS-ANN-KERAS这里的已经训练好的语音模型。。。

网友M:
太棒了,我们正搞基于神经网络的电子鼻。
坛子里还有搞这个的没有?

网友L:
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N:
楼主很给力,这个资料很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O(2019-02-15):
你好,我用 STM32F446 的开发板按照流程生成代码之后缺少"network_1.h"文件,不知道楼主遇到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我用 STM32F446 的开发板按照流程生成代码之后缺少"network_1.h"文件,不知道楼主遇到过吗?谢谢 ...

我没测试F4的板卡,F7的板卡我没遇到过,你试试换个F7板卡测试下。。

网友P:
好资料,就是不知道怎么应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没测试F4的板卡,F7的板卡我没遇到过,你试试换个F7板卡测试下。。

你好,我手里只有一个 STM32F446 Nucleo-64 的开发板。上次的问题解决了,我用 F7 的板子参数生成了一个项目,对比发现是因为 network 配置问题。谢谢lz。
我在进行后续的测试时发现以下问题:
我用 IAR 编译工程后,使用 ST-LINK Utility 将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可以确定板子运行了程序,我可以控制一个小灯。但是我在进行 Validate on target 时弹出错误:
ERROR: no connected board(s) or invalid firmware or the board should be restarted.
根据提示,我把IAR和ST-LINK Utility软件关闭。板子重启但是依旧错误。
使用Validate on desktop 也报错如下:
  Validation: FAILED
    Validation Failed
  Python validation ended
不知 LZ 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我手里只有一个 STM32F446 Nucleo-64 的开发板。上次的问题解决了,我用 F7 的板子参数生成了一个 ...

你查看下配置的串口是否正确,Cube主要是通过串口和运行AI板卡通讯的。。

楼主,可不可以进群聊?QQ群号: 636586432

网友Q:
STM32加入AI后,真的会自己学习吗,处理能力可以吗,楼主来个简单的AI控制

网友R(2019-03-24):
如果要導入自己訓練的model,cube要如何操作?

网友S:
请问Validate on target 的时候,validation from Custom data的时候,AI视频教程中验证的CSV文件是哪里来的

网友T(2019-05-31):
....... 7/10
....... 8/10
....... 9/10
....... 10/10
RUN Stats    : batches=10 dur=2.485s tfx=2.020s 5.337KiB/s (wb=10.547KiB,rb=240B)

Results for 10 inference(s) @216/216MHz (macc:874970)
duration    : 26.935 ms (average)
CPU cycles  : 5817921 (average)
cycles/MACC : 6.65 (average for all layers)

Inspector report (layer by layer)
signature      : EF7C5473
n_nodes        : 7
num_inferences : 10

Clayer  id  desc                          oshape            ms
--------------------------------------------------------------------------------
0       0   10011/(Merged Conv2d / Pool)  (10, 44, 1, 128)  8.189
1       4   10005/(Dense)                 (10, 1, 1, 128)   18.230
2       4   10009/(Nonlinearity)          (10, 1, 1, 128)   0.003
3       5   10005/(Dense)                 (10, 1, 1, 128)   0.481
4       5   10009/(Nonlinearity)          (10, 1, 1, 128)   0.003
5       6   10005/(Dense)                 (10, 1, 1, 6)     0.024
6       6   10014/(Softmax)               (10, 1, 1, 6)     0.005
                                                            26.935 (total)

  MACC / frame: 874970
  ROM size:     775.52 KBytes
  RAM size:     44.50 KBytes (Minimum: 44.50 KBytes)
  Comp. factor: 3.722

Matching criteria: L2 error < 0.01 on the output tensor

  Ref layer 6 matched with C layer 6, error: 0.0010825497

Validation: OK
Validation OK
Python validation ended

网友T:
实验成功了,但是不知道打印的这些结果都表示什么意思???有没有知道的大神, 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U(2019-07-08):
楼主问下,串口3与cube怎么通信,硬件上要怎么接

网友U:
想知道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意思

网友V:
加上了AI库,但 怎么用呢,有哪些应用呢

网友W(2019-08-10):
感觉很历害

网友X:
在M系上跑AI,平台开发者是AI吧

网友T(2019-10-22):
没有应用例子,,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Y(2020-02-13):
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Z:
我没明白这个最后实现了啥功能?输入什么信号 输出什么?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A(2020-06-05):
楼主,我现在训练好了模型,单片机已经fft输出了时频域的二维数组,下一步的神经网络导入找不到入口。看到的话麻烦回复下。挺急的
有偿(1056635216qq)

网友AB:
感谢分享,实际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AC:
STM32Cube.AI很给力呢。

网友AD(2020-11-08):
这验证在板子上显示OK后是什么意思呢?使用神经网络是把自己的输入数组用算法算出输出数组,这个我还没弄清楚在STM32 AI功能是如何体现的。

网友AE(2020-12-08):
你好,我问一下你用的开发板是哪家买的呢,型号有没有推荐一下,最近也想把AI集成在开发板上试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