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低功耗 8051 系列

楼主(2019-01-03):
低功耗 8051 系列
资源
  • 规格数据 (0)
  • 软件 (1)

新唐NuMicro® ML51低功耗系列微控制器,为内建Flash的增强型1T 8051内核微控制器,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为 80 uA/MHz,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于1uA。此系列最高速可达24 MHz,并内建38.4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1.8V至5.5V,工作温度为-40℃至105℃。

在硬件设计上,更针对电池设备新增多种功能,提供内建多阶参考电压与模拟比较器等,并可通过多个外围接口快速唤醒。

NuMicro® ML51系列不只是低功耗微控制器,更富含多种特色,如12位 500 KSPS SAR ADC增加连续采样功能、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ADC与ACMP使用并内建DMA加速数据的传输。此外NuMicro® ML51系列含有高集成度外设,如两组串口、两组smart card界面、两组I²C与两组SPI。

NuMicro® ML51系列内建16 KB~64 KB Flash以及高达4 KB SRAM。本系列提供多种包装,管脚从10 pin 到64 pin,并与32位微控制器同封装管脚兼容,让客戶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目标应用 :

穿戴式装置、家庭自动化、遥控器、马达控制、消防烟感、温控器、电池管理、无线充电等。

楼主:
主要特征

工作条件
-
宽电压工作范围1.8V至5.5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24 MHz
-
工业级工作温度-40℃至+105℃
CPU
-
全静态8位1T 8051内核CMOS微控制器
-
指令集全兼容MCS-51
-
4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存储器
-
最高至64K字节APROM用户程序代码区
-
可配置4K/3K/2K/1K/0K字节LDROM引导代码区,用户可灵活配置用途
-
Flash最高支持100,000写入次数
-
内建IAP编程功能
-
256字节片内直接存取RAM
-
额外最高至4K字节片内间接存取RAM(XRAM)通过MOVX指令读写
时钟源
-24 MHz高速内部振荡器,电源5.0V条件下±1%精度等级。全工作条件范围±2%精度等级
-38.4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出厂精度±2%等级
-支持外部时钟输入
电源管理配置
-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80 uA/MHz + 400 uA
-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15uA
-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不超过13uA
-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1uA
-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10us(HIRC运行)
定時器
-
两组16位定时器/计数器0和1,与标准8051兼容
-
一组看门狗(WDT),由内部38.4 kHz独立时钟作为时钟源
-
一组自唤醒功能定时器(WKT),用于低功耗模式下自主唤醒
-
六对、12通道脉宽调制器(PWM)与16位分辨率,带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和故障刹车(Fault Brake)功能
通訊介面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检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UART0的TXD及RXD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
-
两组SPI总线,主机模式及从机模式最高传输速率皆可达到12 Mbps
-
两组I2C总线,主机模式及从机模式最高传输速率皆可达到400 kbps
PDMA
-
三种模式:外部设备到内存、内存到外部设备和内存到内存传输
-
所有模式下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字对齐
-
内存到内存模式:传输长度必须字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长度可以字节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宽度字节对齐

類比

-
内建两组模拟比较器
-
一组12位、八路ADC,最高500 ksps采样率,可支持连续采样
-
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ADC与ACMP使用
电源监控
-

欠压检测(BOD)用于侦测系统供电低电压,7级电压选择,可配置中断或复位响应

-

上电复位(POR)

-低电压复位(LVR)
强效ESD及EFT能力
96位元唯一識別碼(UID)
128位元唯一客戶識別碼(UCID)
2-Byte (16-bit) PDID
开发工具
-
基于KEIL与IAR开发环境的新唐片上调试(OCD仿真)
-
新唐在电路编程(ICP编程)
-
新唐在系统编程(ISP编程),通过UART烧写芯片

楼主:
https://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720181228172729
BSP下载。

网友A:
新唐发力高性价比低功耗产品了。这种适合做手持电池产品

网友B:
哪里有ML51开发板买啊?

网友C:
关键问题 价格怎么样

网友D:
这个系列有没有开发板

网友E:
价格怎么样?

楼主:
新唐单片机主打就是性价比。
你可以去新唐天猫旗舰店咨询。

网友:
超高性价比的超低功耗。

网友F:
有多个配置的可以选。

网友G:
竟然有10管脚的。那非常给力。比ST的8管脚牛。

网友H:
这个比较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