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MP DisplayPort

楼主(2019-01-03):
一直在调试DP输出,可就是没有输出,BD中选了DP接口和AUX设置,硬件检测了也没有问题,
就一直在修改设备树中的配置,发现能修改的也就是将status修改为okey

最后的最后,终于发现问题了,原理此DP接口不支持各种转接线缆,比如DP转HDMI,
DP转DVI等,它只支持DP线缆及对应有DP接口的显示器,哎,接上直接显示了
显示阶段开始于kernel启动阶段。。。

我们在zynqmp上运行了ubuntu系统,直接显示了桌面。。。

@С̩Z :xilinx提供带ubuntu的文件系统 直接可以用
请问可以给介绍一下移植Ubuntu的经验吗

楼主(2019-10-06):
有没有在zynqMP上将DP转换为HDMI的成熟方案吗

楼主:
不然板卡预留一个DP接口    很多显示器不支持DP

楼主:
买的DP转HDMI接口的线  试了不支持啊

网友A(2020-06-09):
引用 楼主:
买的DP转HDMI接口的线  试了不支持啊

petalinux 2019.1 changelog写有关于转接的东西,我之前也是用2018.3不行。不过我也没试过2019.1,公司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talinux 2019.1 changelog写有关于转接的东西,我之前也是用2018.3不行。不过我也没试过2019.1,公司没 ...

相互学习交流哈   你在哪里

网友B(2020-09-14):
引用 楼主:
相互学习交流哈   你在哪里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交流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交流下呀

啥问题呢   时钟对了  配置好直接就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问题呢   时钟对了  配置好直接就显示了

我也是使用的ZYNQMP,这个可以通过更改协议支持DP转HDMI转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