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判断手机充电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2019-01-04):
一个手机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手机显示正在充电,但这个时候你要是用手机就不能用(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用手机上网或者上某宝),像:点击APP、打电话、看微信等等都没有反应,当你把充电器与手机断开不再给手机充电,手机使用就正常了,点APP、打电话、看微信等等都能正常使用了,总之:用这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时,是不能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的。但以前是可以的。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这个充电器出现了问题,功率不足了,老化了?还是什么问题,怎么去解决排除,谢谢大家指点。

充电器时间长了易老化,纹波增大

网友A:
如果和原来情况不一样了,估计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和原来情况不一样了,估计出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可以修好吗?

网友B:
充电器没问题,多半不是原装的,原装的充电器或线设置不同,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不要去耗神了,充满了再玩就是

网友C:
1 提供手机型号
2 看情形 像是充电的时候触摸没反应, 可以上示波器看看 充电器的纹波多少?纹波大 引起TP无反应这个是存在的
3 如果舍得拆开呢,触摸屏,触摸排线连接器,清洗下。

网友D:
你这个和我之前的苹果很像,

可能是充电器问题吧,纹波或者是电源那段的问题,导致触摸屏被干扰了吧

我之前在高铁上充电,就是手机没办法用,跳屏,误触发之类的,只要拔下充电器就可以。或者只要不在高铁上充电就可以,感觉是影响了触摸屏。

网友E:
再更换一个充电器、再更换一个手机,分别、交叉测试测试问题就清楚了。

费这个鸟劲,买部新手机完事,新手机肯定配新充电器的。

网友F:
充电器杂波太大,干扰了手机APP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提供手机型号
2 看情形 像是充电的时候触摸没反应, 可以上示波器看看 充电器的纹波多少?纹波大 引起TP ...

并非手机问题,用别的充电器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和我之前的苹果很像,

可能是充电器问题吧,纹波或者是电源那段的问题,导致触摸屏被干扰了吧

我是在家里充电的,后来拿到单位充电也一样,我觉得是充电器的问题,打开充电器后,看上面的电容和其它的元器件外观 都没有明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更换一个充电器、再更换一个手机,分别、交叉测试测试问题就清楚了。

充电器的问题,能修吗?

充电器几块钱,没必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杂波太大,干扰了手机APP运行

你说的这个靠谱,就是充电器的问题,我换个别的充电器就好了。我拆开充电器了,但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引起的。电容外观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靠谱,就是充电器的问题,我换个别的充电器就好了。我拆开充电器了,但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引起 ...

卧槽 好便宜的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家里充电的,后来拿到单位充电也一样,我觉得是充电器的问题,打开充电器后,看上面的电容和其它的 ...

元器件没问题,还有可能参数是否合适也是一方面,

电阻大小是否合适,功率是否够,耐压是否够,
电容大小是否合适,耐压是否够,
输出功率是否达标,等等,都是考虑的范围。

电器的东西还是原装的好,,山寨的,,要命的,,我只前用了一个山寨的充电器,插上去一分钟没到,就炸了,外壳都碎了,,电阻都炸的粉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靠谱,就是充电器的问题,我换个别的充电器就好了。我拆开充电器了,但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引起 ...

充电器不是外观正常就能用的

楼主:
是啊,看着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