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ZYNQ-7000系列器件在红外图像系统中的应用实例

楼主(2019-01-04):
(Fluke TiX1000红外热像仪)

本文作者:Hello,Panda

       基于非制冷探测器的红外测量系统可在各领域广泛应用。如海关、机场等公共场所民众体温监测,芯片、焊点、激光光纤等微米级目标检查,高压输电塔巡线,隧道、大坝、桥梁渗水检测,反应塔、高炉等大型工业设备维护,建筑缺陷检测、地质勘探、火山研究,生命科学和化学研究等等。为便于描述,本文即以非制冷系统为例聊一聊ZYNQ-7000器件(制冷的当然也可以,但是属于特殊小众,不便展开)的应用。

1.引子

       在进一步展开说明之前,我们先看一组业内标杆Fluke生产的便携式红外热像仪TiX1000的相关指标,如下表1所示。

表1 FlukeTiX1000红外热像仪系统指标

       根据表1 Fluke TiX1000红外热像仪,可以看到测量类红外图像系统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① 高分辨率和高帧率:
       a) 探测器像素可达1024×768甚至更高;
       b) 紧密位移成像技术(微扫)可输出四倍有效像素;
       c)为满足高速测量要求,可对探测器“开窗”实现高帧率图像输出;
       ② 多光谱图像融合:和高分辨率CCD\CMOS等可见光图像融合;
       ③ 更宽测量范围和更高测温精度;
       ④ 激光测距辅助精准对焦;
       ⑤ 更丰富接口满足远程测量、分布式测量和图像存储等功能;
       ⑥ 配件可更换:和数码相机一样,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更换镜头;
       ⑦ 更加便携和更低功耗。
        多元化的功能,低功耗,特别适合使用ZYNQ-7000器件实现。
2 .设计考虑的关键因素
        参照Fluke的技术指标,影响设计的关键点是:
       ①高分辨率红外、可见光图像处理和融合;
       ②图像压缩、传输;
       ③精准测温、精准自动对焦;
       ④重量、体积和电池续航时间;
       在传统的设计里,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像通常经过不同的模组进行预处理,然后再进行融合。这种传统方式的显著缺点是电路复杂,电路板(模组)多,功耗大。既导致了电池续航能力短,又增加了整机的重量和体积,同时可靠性也大打折扣。
       那么,有没有一种解决方案可以在单片内有能力完成所有的处理(大量数据处理和高带宽要求),可以显著降低面积和功耗呢?不用怀疑,当前两大FPGA厂商Altera和Xilinx提供的的Cyclone V和ZYNQ-7000系列SoC都可以做到。
       两大巨头的SoC都集成了双核Cortex-A9 ARM处理器、可编程逻辑和丰富的外设。软硬件协同处理、完美结合,正符合多光融合的非制冷红外测量系统的应用特点。
       在熊猫君的这个例子里面,以Xilinx ZYNQ SoC为例,提供一种设计思路。
3.硬件设计思路
       硬件设计的关键是①选用有足够计算资源的器件;②提供足够的缓存和存储带宽;③满足要求的外设接口和I/O资源;④高效率电源系统。
3.1 计算资源考虑
       这里的计算资源是一个泛指,包括对可编程逻辑资源和ARM端处理资源的要求。
3.1.1  可编程逻辑资源
       可编程逻辑资源消耗分布如下:
       ① 红外图像处理:包括非均匀性校正、盲元校正、测温模块、降噪与增强、直方图均衡、(IDE)、微扫描图像合成、(宽动态强化高温区和低温区细节)、伪彩色映射、Zoom等;
       ② 可见光图像处理:ISP、降噪与增强、(宽动态技术)等;
       ③ 图像融合: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像融合;
       ④ 图像压缩:红外灰度图像特点,一般采用MJPEG压缩保留较多细节和较低延时。
       ⑤ 显示和接口:OSD图层、Scaler、HDMI接口、LVDS或MIPI CMOS输入接口、ONFI NAND接口、DDR Mig、和PS及DDR交互的AXI DMA等;
       ⑥自动对焦:梯度或锐度、模糊度计算。
       按照一般的思路,没有过于复杂的如神经网络之类的算法,在架构清晰、代码风格比较好的情况下,XC7Z020(85K逻辑)可满足设计要求。如果需要添加更加复杂的检测、识别、跟踪类算法,可考虑选用XC7Z030(125K逻辑),当然器件成本会成倍上升。
3.1.2  缓存带宽资源
       一幅红外图像的像素个数是1024×768,一幅可见光图像的像素个数为3840×2160。根据不同情况,一个像素可能占一个或两个字节,标准帧率为30fps,在精确位移打开或宽动态打开的情况下最终输出的帧率会降低,带宽不会成四倍增加。
缓存主要产生于数据处理过程中的DDR缓存,红外、可见光、压缩处理一帧和DDR的数据交互约在6~12次之间,按每像素2字节计算,那么所需要的总带宽可能高达:
                               ((1024*768)+(3840*2160))*2*30 *12= 6.1GB/s
        同时,PS运行的ARM代码、千兆网接口、GUI均要消耗一定的带宽资源。
        显然单靠PS端的DDR带宽无法满足,因此在PL端需要扩展DDR存储器。
3.1.3  外设接口和I/O资源
        外设接口主要包括GigE、USB、SDIO/SDHC、IIC、SPI、UART、QSPI、HDMI、NAND、LVDS(或MIPI)、PPI、I/O量等。前6项在PS端有控制器、后四项需要占用FPGA端I/O,使用CLG484及以上封装器件肯定不会存在Less I/O的问题。
3.2  硬件框图
       总结起来,本例所描述的硬件系统框图如下图1所示。

图1  系统硬件框图
       如图1所示,系统为基于Xilinx ZYNQ-7000的单处理器解决方案,左边淡紫色部分是可编程逻辑,接入CMOS、红外焦平面图像数据,LCD和HDMI显示接口,NAND Flash存储接口,DDR Mig以及其他的相关外设等。PS端主要是GiE、USB ULPI、SDIO等标准接口,由PS内的相关控制器管理。

4. 软件设计思路
       软件包含PS端运行的软件和PL端的可编程逻辑。整个软件系统的结构如下图2所示。
图2 软件系统结构
4.1  PS端软件
       PS端的双核ARM其中一个核运行操作系统(OS),另外一个核运行裸机程序(Bare)。运行操作系统的核主要负责外设驱动管理、系统控制、应用管理、GUI等功能。运行裸机代码的核和NEON一起主要偏重算法辅助处理。
       软件镜像和可编程逻辑bit文件存储在PS端挂载的QSPI Flash上。
4.2  PL端软件
       PL端软件遵循模块化设计的原则,数据流采用标准的AXI总线标准传输。主要的处理单元分为以下主要模块。
     (1)IR_Process:红外图像处理,包括非均匀性校正、盲元校正、测温模块、降噪与增强、直方图均衡、(IDE)、(宽动态强化高温区和低温区细节)、伪彩色映射、Zoom等;(微扫描图像合成只是简单的将四幅图拼成一幅图,纯DDR取数操作)。
     (2)CMOS_Process:CMOS可见光处理,包括基本的ISP(Demosaic、Auto WB、CCM、DpC、Gamma等)、3D降噪与增强、可选的HDR Tone Mapping功能。
     (3)Out_Process:输出和显示处理,包括Scaler、OSD及对应的显示接口逻辑等。
     (4)Image Fusion:可选模块,可见光与红外图像融合。
     (5)MJPEG:JPEG编码,可同时实时编码红外和可见光图像。PS端将码流封装成图片和avi视频流。为满足实时性,这里采用5个MJPEG编码模块(默认红外1个,可见光4个同时编码),可单独编码红外、可见光、红外可见光融合后的图像以及带温度注释、语音注释的图像。
     (6)Statistics:数据统计,3A(自动曝光(自动积分调整)、自动白平衡、自动对焦)数据统计,结果实时更新到PS决策。
     (7)Audio:可选的语音处理模块,包含用于语音注释的语音识别功能(调用第三方库数据)。
     (8)System_Ctrl:系统中央控制单元,调度各模块的Frame Buffer、配置各模块工作参数、对GPS、黑体、电机等I/O量进行采集和控制。
5.总结
      本例仅仅描述了在Zynq-7000器件上实现的方案级框架型设计概要,当然该方案也可以在Xilinx最新的Zynq UltraScale+ MPSoC(集成了HEVC和GPU)上实现,开发周期更短、性能更高,代价是需要付出更高的BOM成本。感兴趣的同行可加入讨论群300148644进行进一步技术交流。
      (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主要讲讲非制冷红外的,制冷红外的其实一样的,由于主要用于特殊领域,不便展开说。

网友A:
一个芯片  资源应用的很彻底啊

网友A:
PL对图像信息进行采集   并通过HDMI输出    处理都是在PL端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对图像信息进行采集   并通过HDMI输出    处理都是在PL端做的吧

是可以协同处理,共享DDR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协同处理,共享DDR的

希望多多分享干货   向你学习

网友B:
这个要用到AXI的视频流IP和VDMA,感觉不好做。PL做逻辑处理,PS做通信和存储。你的显示是OLED屏吗?

肯定不能用它的VDMA,太占资源,自己写个总线200~300个Slice就够了;接啥类型的屏都可以,就是一个显示驱动,逻辑实现很灵活~~

网友C(2019-02-25):
楼主的这个思路很好,但整个系统实现起来还是很复杂的。单红外图像每一帧都可能需要访问6~10次DDR(与探测器、电路和采用的图像处理算法有关);微扫实际上是4帧图像的拼接,出一幅拼接图像至少也要5次DDR访问;图像融合前需要用彷射变换实现图像配准,图像旋转量小可以直接在流中做,旋转角大的话就要DDR缓存;融合最简单的实现是alpha,如果做个导向滤波融合,估计要访问40多次DDR。所以对DDR的带宽要求应该是大于楼主的估计的,另外就是PL上的内存资源要的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思路很好,但整个系统实现起来还是很复杂的。单红外图像每一帧都可能需要访问6~10次DDR(与探测 ...

30多次DDR访问吧,带宽是够用的,PS端跑了32-bit DDR3-1066,PL端跑了32-bit DD3-1600,实际上红外图像处理和图像融合对逻辑资源的消耗并不多,主要是频繁访问数据对带宽的要求较高。PipeLine设计得好的话,构造模板对Block RAM的消耗也还可以,逻辑资源上整个做下来大概需要60K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多次DDR访问吧,带宽是够用的,PS端跑了32-bit DDR3-1066,PL端跑了32-bit DD3-1600,实际上红外图像处 ...

PL的逻辑资源一般是足够的。RAM和DDR的消耗跟算法关系很大,有些好的算法太耗资源实现不了,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的逻辑资源一般是足够的。RAM和DDR的消耗跟算法关系很大,有些好的算法太耗资源实现不了,也就只能退而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