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子管三极管的选用原则

楼主(2019-01-04):
电子管三极管的选用原则

一、三极管的品种和型号
三极管的品种是很多的。就内部结构而论,有单三极管和含三极组的复合管两类。后者包括双三极管、双二极三极管、三二极三极管、三极五极管和三极七极管等等。依特性参数来划分:大致有S≥5毫安/伏的高跨导三极管、S=2~4.9毫安/伏的中跨导三极管和S<2毫安/伏的低跨导三极管;有μ≥50的高放大因数三极管、μ=10~49的中放大因数三极管;有内阻Ri>15千欧的高内阻三极管、Ri=2~15千欧的中内阻三极管和Ri<2千欧的低内阻三极管等等。
需要说明: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接收用交流式三极管;并着重从甲1类电压放大工作状态方面考虑它们的选择和应用问题。

二、选用三极管的一般准则
由于三极管品种繁多,加以各种无线电机器设备的电路结构、性能和对它们提出的要求各有不同,在选用三极管时就必须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求合理和得到最好的效果。总的说来,大致可以将下面六点作为选用的一般准则。

1.从特性参数方向考虑
重点考虑跨导S:在选择三极管时,一般应首先以S为重点来考虑。S在各特性参数中占有首要地位。在极大程度上它是决定三极管品质高低的指标。一方面,S越高,三极管的品质因数G也越高(G是S和μ的相乘积),从而三极管的品质也越高。另一方面,S越高,三极管的等效噪声电阻Req越低(这可以从近似式Req=2.5/S中看出)。在选择三极管时,尽可能要求它具有高G和低Req显然是肯定的;这当然只有从S的高、低中去寻求答案了。
例如,在调频制超外差式收音机和电视接收机里,高频部分都工作在超高频频带(30~300兆赫),为了提高灵敏度和减低噪声电平,就必须提高信号噪声比,也就有必要应用高S三极管,如6N3之类,来作高频放大和变频等工作,这是因为高S三极管有着比多极管低得多的Req。在具有多级放大的优质低频放大器,尤其是在电影录音用的低频放大器中,为了尽可能地减低放大管内部噪声电平和谐波失真也必需应用高S三极管担任前几级放大工作(有时也容许用S接近5毫安/伏的中S三极管),尤其是在第一级放大中。在一般超外差式收音机里,为了减低本机振荡级的噪声,也常用高S(或中S)三极管作振荡管(如6U1的三极组)。在简单收音机里,如果不是为了着重提高增益,用高S三极管担任再生式栅检波管也是十分相宜的。这样可使工作稳定,并减低噪声电平。
重点考虑放大因数μ:在有些场合里,必须以μ为重点来考虑三极管的选择问题。处于同一屏极负载阻抗下,用高μ三极管能获得比用中μ三极管大得多的增益,因而我们有必要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选择具有适当μ的三极管。必须指出,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三极管都能入选时,就应该选用其中S较高的一个,因为它的Req必然比其他的要低,对工作是更有利的。例如,在一般超外差式收音机里,为了使一级低频放大有足够的增益,往往选择双二极三极管,如6G2(6Г2П—K)等,以它的高μ三极组担任低频放大。同时利用它的双二极组担任检波和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整流工作。这对电路结构的全局来说,也是十分合理而有利的。
由于在考虑μ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S的缘故,在收音机里也还可以选用高μ双三极管6N2(6H2П)等,以它的一个三极组作低频放大,而将另一个三极组改接成二极组作检波。这就是考虑到6G2等和6N2等两类三极管虽然具有十分接近的μ,而后者的S却比前者的高,对工作更有利。
重点考虑内阻Ri:以Ri为重点来考虑选择三极管的问题,一般是在以三极管代替功率三极管担任低频功率放大工作的场合。为了获取必要的输出功率和可能低的谐波失真,所选择的三极管必须是内阻Ri较低,并具有比较大的屏极最大耗散功率Pa的。
高μ三极管一般具有高Ri,而它的Pa却比较小;中μ三极管的Ri则一般比较低,而Pa却比较大。显然后者对功率放大工作是比较能够胜任的。电子管噪声问题在功率放大级里不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时只要按中S、中μ的要求来选择就行了。
例如,我们把一系列的中S、中μ三极管的特性参数加以对比,便可知道有6N1、6N8P等三极管是符合对功率放大管的要求的。为了获得更大一些的输出功率,还可以将这些双三极管的两个三极组接成并联应用;或组成推挽式电路,以减少谐波失真。

2.从产品等级方面考虑
三极管等产品往往分有若干等级,以适应不同对象的需要。以我国生产的三极管等为例,大致有:特、通、民、试、业余等几种(一般都在玻璃泡上印有相应的字样)。对一般要求比较高的元线电设备,如超外差式收音机、优质低频放大器等,有必要选择“通1”级的三极管产品。在一般业余自行装配的简单收音机里,可以选择“业余”级的。如果在业余无线电实验中需要用双三极管组成推挽式放大级时,由于电路的两臂必须保持平衡,仍有必要选择“通1”级的产品,因为它的两个三极组间的对称性更比较可靠些。

3.从各电极电压、电流等的额定值和应用值方面考虑
每一种型号的三极管的热丝极都有它一定的最大和最小电压、电流额定值;栅极有一定的最小偏压额定值,屏极则有一定的最大电压、电流和耗散功率额定值。为了便于应用,并保征根据不同需要获得最佳的效果,各种型号的三极管都还有一组或几组典型应用值。在应用上就是根据这些应用值来确定最合需要的S的(当然有时还用来确定Ri)。这是因为在不同的应用值时会有不同的S(和Ri)的缘故。至于μ,它和典型应用值和额定值都几乎无关,它只取决于三极管中各电极的几何尺寸。如果有必要,也允许不完全按照典型应用值应用,而将三极管的某些电极的电压、电流适当改变。但必须注意;热丝极电压不得超出额定值,而只容许在应用值的±10%的范围内变动;栅极偏压不得为正;屏极电压、电流的相乘积不得超过屏极最大耗散功率额定值,以免三极管受到损坏和缩短寿命。当然,实际上也有个别的例外。用双三极管6N1的一个三极组改接成二极组担任半波整流就是一个例子。

4.对三极管“联用”问题的考虑
由于含三极组的复合管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极组,在应用上就必须对各个电极组的“联用”问题加以合理解决。为了合理解决“联用”问题,一般应尽可能地把“联用”的牵涉面缩小,最好把电路中前后紧接的两级接成“联用”。例如,在一般超外差式收音机中,以6U1(6И1П)的三极组用作本机振荡,七极组作混频;以及用6G2的三极组或6N2的一个三极组作为低频放大,而用6G2的双二极组或将6N2的另一个三极组改接成二极组作检波,都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处理的(如图1)

当然,如果把一个含三极组复合管的一个电极组安排在电路的第一级中,又把另一个电极组安排在第三级或其它级里也是容许的,但是由于电路接线的增长,可能引起种种不良后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止。在解决内部合用一个阴极的含三极组复合管的“联用”问题时,还有必要注意到各极组的栅极偏压是否一样,并作出适当的处理。

5.对三极管“变格用法”的考虑
为了适应需要,三极管可以改接成二极管,例如将栅极接到屏极来使用。这就是三极管的“变格用法”。“变格用法”一般有两种:
(1)用作二极检波管;
(2)用作半坡整流管。
例如,在一般超外差式收音机里,常用6N2的一个三极组作低频放大,另一个三极组改接成二极组作检波;后者就是一个“变格用法”的实例。在特6U1的七极组用作中频放大的同时,它的三极组也可以“变格用法”改接成二极组作检波。在一些“少管多效”的简单收音机中,双三极管的一个三极组常用作再生式栅检波;而另一个三极组则以“变格用法”改接成二极组作半波整流,如图2。这种“变格用法”必须首先考虑到选择阴极与热丝极间耐压Uk-h比较高的(例如200~250伏)的三极管,以免在整流输出200伏左右的直流电压时,阴极与热丝极间的绝缘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一般都选择Uk—h为±250伏的6N1或6N8P双三极管的主要原因(其他三极管的Uk—h都只有±100伏左右。)

为了保证“变格用法”的三极管在作半波整流时输出足够的直流电压和电流,而且不致因屏极最大耗散功率过大而遭受到破坏,有必要把靠近阴极的栅极上的电流加以限制,而在栅极接到屏极的电路中接入一个限流电阻(500~1000欧),并设法使屏极交流供给电压不超过200伏,直流输出电流不超过20毫安。

6.对三极管“不完全用法”的考虑
在含三极组复合管中,双二极三极管常采取“不完全用法”;只用其中的三极组,而把其他的极组直接接到阴极或根本空着不用。在简单的低频放大器里往往用6G2(6Г2П—K)的高μ三极组作一级低频放大时情况就是如此。这种“不完全用法”虽然没有像处理“联用”问题那样能够充分利用并发挥每一个极组的作用,但仍然有采用的价值。因为像6G2之类双二极三极管的两个二极组都和三极组合用一个阴极,而且它们的屏极尺寸又很小,除了能用作检波和供给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整流电压外,不太适宜作别的用处,因而必要时是完全可以放弃不用的。当然,像双三极管、三二极三极管、三极五极管和三极七极管等等都不应该也不容许采取这种“不完全用法”,而必须以解决“联用”问题的方法来处理,以免浪费了有用的极组。

网友A:
电子管有多管共极(共阴是合理的,一条灯丝就行了嘛),晶体管则有一管多极(但不会有多基极的)。

网友A:
我就纳闷,比起三极。四,五极 不过是偏置电路稍微复杂,但性能却优秀多了,何故要降格?!

网友:
耐压值应该达到实际使用的1.5倍以上

网友B:
初学者首先必须清楚三极管的类型及材料。

网友C:
有三极管代换手册

网友D:
类型通常是指:NPN与NPN两种。

网友E:
小功率三极管在电子电路中的应用最多。

网友F:
选用三极管时首先要搞清楚电子电路的工作频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G:
可以根据电路的电源电压来决定

网友H:
还需查阅有关手册。

网友I:
要根据电路的特点

网友J:
耐压:BVceo;BVcer 集电极电流: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只要三极管的BVCEO大于电路中电源的最高电压即可。

网友:
电流应达到实际使用的2倍以上

网友F:
在音频电子电路中使用这类管子可不考虑fT这个参数。

网友B:
用三极管需要了解三极管的主要参数

网友E:
主要用作小信号的放大、控制或振荡器。

网友C:
关键是参数要一致,耐压、工作频率、功率、npn、pnp、硅管、锗管这几项很重要。

网友D:
一是形式:NPN与NPN不能用错,硅管、锗管不要错。
二是功率(电流、电压)、频率、耐压。
三是尺寸要注意合适。
四是放大倍数、外形(管脚排列)要考虑。
五、特殊的如:带阻尼管、差分对管等。

网友J:
Icm 集点结功耗:Pcm 频率:FT,Fa 封装。

网友I:
与周围元器件的关系等多种因素进行选取

网友H:
电子设备中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半导体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