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xtr111电流出不来

楼主(2019-01-04):
还是用的之前的电路,之前电路已经调好了,线性度也很好,可是过了几天,板子就不能用了,电流测不出来,后来测了一下各个点的电压,图中所示,原本的24V供电,我用的是12V供电,后来又焊了一块板子,后边的三极管还有mos管都没焊,发现IS引脚的电压还是12V,求助

网友A:
外面接的多大的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接的多大的负载电阻?

还没有接负载

网友B:
Out1 这个地方电压太高了, 为什么不接负载呢, 你这样让电流怎么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1 这个地方电压太高了, 为什么不接负载呢, 你这样让电流怎么出来?

我直接测得out1和地之间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测得out1和地之间的电流

如果 直接测得out1和地之间的电流, 那么 Out1 端的电压就应该是 0V 了吧
你的图上标得有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直接测得out1和地之间的电流, 那么 Out1 端的电压就应该是 0V 了吧
你的图上标得有问题啦 ...

谢谢,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我再研究下。

网友C:
建议接负载电阻,可以通过测电阻上的电压 来算出电流来 ,你现在输出12v的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接负载电阻,可以通过测电阻上的电压 来算出电流来 ,你现在输出12v的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

这个12V 是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A:
应该接上负载再测

网友D(2019-05-07):
有Pmos发热严重的情况吗

网友E(2020-07-28):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