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bs-rtu协议,一主多从查询时03收不到数据,其余正常

楼主(2019-01-04):
modubs-rtu协议,一主多从查询时03收不到数据,其余正常。然后单独发查询指令时能周到收到数据,为排除硬件问题,改了地址0b,一主多从查询时就能收到数据,,,,奇了个葩的,怀疑程序有bug,但是没找到,好郁闷。只能暂时先不用这个地址了,,,,

肯定头部FRAME处理上有问题。或是收发切换上有问题。

网友A:
检测程序吧

网友B:
建议继续找到BUG为止,暂时能用的方法就是给自己挖坑了

网友C:
先用标准的MODBUS主机程序上做测试,如MODBUS PO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继续找到BUG为止,暂时能用的方法就是给自己挖坑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标准的MODBUS主机程序上做测试,如MODBUS POLL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