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使用万用表判别晶体管类型和电极

楼主(2019-01-04):
使用万用表判别晶体管类型和电极

   有一个型号不明的晶体三极管,怎样才能知道它是PNP型的,还是NPN型的?又怎样区分它的发射极、基极和集电极引线呢?利用万用表可以判别,方法如下所述。应当首先指出,在进行以下各种测试时,为避免晶体管因流过的电流过大而损坏,这个电流应限制在1毫安以下。用一般小型万用电表(含1.5伏电池)放在测高电阻的那一档来测试是可以的,否则应加装限流电阻。

1.正接和反接
把万用表拨至测电阻那一档上,电表上、两端所接表棒和晶体管任意两根引线相接,得一电阻读数;然后把、两根表棒对调一下仍测原来的两根引线,又可得一读数。以下我们称电阻值小的那种接法为正接;电阻值大的那种接法为反接。

2.判别基极
晶体管共有三根引线,把这三根引线编上号(例如1,2,3)。电表和其中任意两根相接,共有三种接法(即1-2,2-3,1-3,每种又分为正接和反接)。测出其中正接电阻最大的那种接法,例如为1-3,此时,余下的那根引线(在此例中为第2根引线)即为基极。
理由:晶体管不论是PNP型或NPN型,都可视为两个二极管反向相接构成的(如图1),当电表和基极及其他任何一极相接时,其正接电阻即一般二极管之正向电阻,很小。而当电表和发射极,集电极相接时,即不论所加电压极性如何,总是一正向二极管和一反向二极管串联,其阻值远大于一般二级管之正向电阻。

3.PNP管和NPN管的判别
把电表端接基极,端接剩下的任一个电极,此时若为正接则为NPN管;反接则为PNP管。
理由:一个PN结,当P端接正、N端接负时为正接,反之为反接。现在,因为电表之端实际上是接至电表内电池之正端,就是说基极是接到了电池正端,所以测得为正接表示基极为P型,晶体管是NPN型的;测得为反接表示基极为N型,晶体管是PNP型的。

4.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判别
把电表接发射极和集电极,先判断是否正接。在正接时,对PNP管,棒是集电极;对NPN管,棒是集电极。
理由:此时不论电压极性如何,发射极和集电极间总是有一PN结正向,另一PN结反向。电压大部降落于反向的PN结上。发射结正向,集电结反向是正常的用法。当然也可以让集电结正向起发射作用,而让发射结反向起收集作用。但由于晶体管的结构不是对称的,因而正常用法时电流放大系数较大,通过的电流较大,所显示的电阻就较小。因此,正接表示正常用法,此时对PNP管,发射极是接电池正极,集电极是接电池负极,所以棒(电池负压端!)所接的是集电极。相反地,对NPN管,棒接的是集电极。

网友A:
看哪两个极只差是0.7或者0.3(这是导通电压)

网友B:
当Ue>Ub>Uc,PNP型。

网友C:
B-E正向压降是0.2~0.3V的是锗管,是0.6~0.7V的是硅管

网友D:
使用二极管档反复测量三极管的三个电极,找到一个(脚)与其他两脚都导通、显示650左右的管脚,这个脚就是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
两脚与基极之间测量、显示数字稍大的就是发射极,另一个稍小的就是集电极。

网友E:
按最基本的规则去推导:
发射极反偏,集电极反偏:截止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放大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正偏:饱和

网友F:
Uc>Ub>Ue 放大区
Ub>Uc>Ue 饱和区
Ub<Ue 截止区

网友G:
网上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使用。

网友H: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量,找对了基极后,和任意一脚测量时显示0.7,然后再看看这个基极是第几脚。。。。。最好看看书。

网友I:
1发射极为E,因为电压最低;
2为集电极C,因为电压最高;
3为基极E,因为电压比发射极E高0.7V,符合硅材料三极管导通时的特性;

网友B:
当Uc>ub>ue,NPN型。

网友A:
这两个极必然是连接发射结的连个极,剩下的是集电极。

网友D:
此时红笔接的是基极,该管就是NPN型!反之就是PNP型。

网友I:
至于晶体管型号,只能判断为NPN的硅管

网友:
NPN硅管:如果B比E高0.55-0.75V,CE极电压小于0.5V,则可以认为是饱和状态;如果CE极电压高于1V,可以认为是放大状态或截止状态,然后再测BE极电压:高于0.6V可认为是放大状态,低于0.5V可认为是截止状态。

网友H:
具体的测的是什么管子,什么型号

网友E:
量出C、B、E各点电位,或根据电路的形式,再根据以上最基本判断规则去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G:
三极管的测量:
1.把万用表打到R×1KΩ档,校表调零,(不能用R×1Ω档或R×10KΩ档)。
2.用红黑表笔分别测三极管的三个脚,当测得正向电阻为5KΩ左右时黑表笔所接的脚是三极管的基极b(NPN型管)。
3.用手捏住基极与另一脚,用红黑表笔测另一脚和第三脚得到两个值。将这两个值记下。
4.在用手捏住基极与第三脚,红黑表笔分别测另外一脚和第三脚,又得到两个值,在将这四个数相比较,阻止较小的一次黑表笔所接的脚是集电极(NPN型管)。

网友F:
用欧姆表判断三级管三个电极

网友C:
号中的箭头是E极,竖线是B极,另一个是C极。基极B,集电极C,发射极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