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阻/负容/负感!

楼主(2019-01-04):
上面一个帖子说到了负阻(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的实现方法,见下图:

如果把上面电路中的R1,换成电容C,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负电容

关于负阻/负容/负感,不但理论上重要,实践中也是经常碰到,只不过没留意罢了,这里给个简单总结说明。

楼主:
关于负容的两种结构:平衡型和非平衡型:

当然,把上图中的平衡型的地取消,则得到悬浮型的,等效电容是-C/2。

网友A:
且拿板凳来,坐下听课。

网友A:
在功率因数的计算中,电容被定性为 “-j” 或 “j-”,是相位属性
但是,负感负容的负,应该不是相位属性,而是 伏安特性 吧,亦就是跟 负阻 一样,是 负斜率,是 感抗容抗 本身的负斜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负容的两种结构:平衡型和非平衡型:

这似乎是个 电抗反转器 吧?!
亦就是 小电感转换出大电容,小电容转换出大电感,是这功能吗?

网友B:
铁芯闭合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