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关于SQ013L汇编实现长按键

楼主(2019-01-04):
各位大虾:
    我采用sq013L片子,实现按键扫描程序时,同一按键需要两个功能,短按切换功能,长按sleep,短按是松开时切换功能,长按是不松手就Sleep,下面代码已经实现了此功能,但有一个问题:长按后进入SLEEP,但释放按键时,会引起一次端口变化中断,导致释放按键时,直接又唤醒了,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没?问题代码如下:
;***********************************************
;name        :Scankey
;function:按键扫描及处理
;input  :
;output        :
;register used:
;***********************************************
Scankey:
        clrf        KeyDownValue
        btfss        key_p                                ;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goto        Key_Debouncing

Key_Up

        movlw        d'100'
        subwf        key_delay,W
        btfsc        STATUS,C
        goto        Long_Key_Pro

        clrf        KeyUpValue
        btfsc        key_p                                ;检测是否有键按释放
        bsf                KeyUpValue,0

        movf        KeyUpValue,W
        xorwf        Old_KeyUpValue,W
        btfsc        STATUS,Z
        goto        Key_On

        movf        KeyUpValue,W
        movwf        Old_KeyUpValue
        clrf        key_delay
        goto        EndKey

Key_Debouncing:                ;去抖动        ;10ms * 5 = 50ms
        movlw        0x05
        subwf        key_delay,W
        btfsc        STATUS,C
        goto        Long_Key_Down

        incf        key_delay,F
        goto        EndKey

Key_On:

        movlw        0x05
        subwf        key_delay,W
        btfsc        STATUS,C                ;同一键值连续6次扫描时间按下
        goto        Key_On1

        incf        key_delay,F
        goto        EndKey

Long_Key_Down:        ;判断是否长按键

        movlw        d'100'                        ;10ms * 100 = 1000ms = 1S
        subwf        key_delay,W
        btfsc        STATUS,C                ;同一键值连续6+95次扫描时间按下
        goto        Long_Key_Pro

        incf        key_delay,F

        goto        Key_Up

Key_On1:
        movlw        0x01
        subwf        KeyUpValue,W
        btfsc        STATUS,C
        goto        Key_On_Pro

no_key:                                                ;按键释放

        bcf                f_Shortkey
        goto        EndKey

Key_On_Pro:

         btfsc        f_Shortkey
        goto        EndKey

        bsf                f_Shortkey

        movf        KeyUpValue,W
        xorlw        h'01'
        btfsc        STATUS,Z
        goto        Key1_On

        goto        EndKey

Long_Key_Pro:

        clrf        KeyUpValue
        clrf        KeyDownValue
        clrf        key_delay

        bcf                f_Shortkey

        call        Long_Key_Sleep
        nop

        goto        EndKey

;*******************************************************************************
Key1_On:
;********************************************************************************
        incf        KeyStrokes,1                ;当按键按下,KeyStrokes值加1
        movlw        .16
        subwf        KeyStrokes,0                ;判断KeyStrokes值是否为16,若是则清掉KeyStrokes值,以此来达到按键切换功能的目的。
        btfsc        STATUS,C
        clrf        KeyStrokes
;;;;;;;;;;;;;;;;;;;;;;;;;;;;;;;;;;;;-
EndKey:
        return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贴!
麻烦哪位老司机,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长按松开后的那次唤醒,你判断一下按键的有效值是否达到,如果没达到就再次进入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松开后的那次唤醒,你判断一下按键的有效值是否达到,如果没达到就再次进入睡眠。 ...

好的,我试试。
谢谢!

网友B:
真的看不懂汇编呀

网友C(2019-02-14):
短按与长按,要分二个标志,有长按的话,最好,都要在松键后判断对应标志执行,如,在按下子程序中,判断如果有长按标志了,goto endkey,如果没有判断按下时间,达到短按时间,置短按标志f_shortkey,当有短按标志,再继续计时,达到你长按的时间后,置长按标志f_keepkey,并把短按标志f_shortkey要置零。,在松键子程序中,要先判断是否是长按标志有,有就执行长按,没有再判断是否有短按标志,有就执行短按。逻辑顺序自己整理一下。我做这类产品做过很多。长按,短按,双击,等都正常执行的。如有不明白可以单独Q我4846243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按与长按,要分二个标志,有长按的话,最好,都要在松键后判断对应标志执行,如,在按下子程序中,判断如 ...

明白你说的逻辑了,我之前用C编写的按键程序,都没有问题,采用这个片子,需要用汇编,我汇编比较烂,只能慢慢来!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你说的逻辑了,我之前用C编写的按键程序,都没有问题,采用这个片子,需要用汇编,我汇编比较烂,只 ...

网友(2022-03-18):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ic   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