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3.3v电流0.5a有什么方案推荐的

楼主(2019-01-04):
24v转3.3v电流0.5a有什么方案推荐的。目前用tps5430,只是这个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

网友A:
这个的要求并不高,  应该有大量的器件可以选择
推荐几个吧 LM2595, MP2359, 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要求并不高,  应该有大量的器件可以选择
推荐几个吧 LM2595, MP2359, MC34063... ...

非常感谢

网友B:
上海贝岭了解下

网友C:
我用MP2451,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