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磁式耳机结构与发声原理

楼主:
电磁式耳机结构与发声原理

    为什么耳机能发声?常用的耳机是电磁式的。在这种耳机里有一个永久磁铁,在永久磁铁的两个磁极上,装着两块和软铁做成的极靴,在极靴的外面套着两个线圈,这两个线圈是串联的。另外还有一块用金属片做成的振膜放在耳机壳上,紧挨着极靴,被永久磁铁吸引着(见图1)。

我们说话的声音被话筒变成电流以后,沿着导线流到耳机的线圈里,就使线圈变成一个小小的“电磁铁”,这个电磁铁也来吸引振膜。因为这个电磁铁的磁极是随着电流在一正一反地变化着:一会儿和永久磁铁的磁极方向相同,一会儿相反,相同的时候两个吸引力相加,相反的时候两个吸引力相减,所以振膜受到的吸引力也一会儿增大,一会儿减小。当振膜受到的吸引力减小的时候,由于振膜本身有弹性,就使它离开极靴;当振膜受到的吸引力增大的时候,它就靠近极靴,就这样一来一往地振动起来了(见图2)。振动的振膜推动了它前面的空气,使空气也随着一疏一密地波动起来,这种波动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就使我们听到了声音。

网友A(2019-01-04):
这叫做 动铁式,还有舌簧式与动圈式的,动圈式的往往是低阻。

网友A:
金属始终有音染,如果不够薄,声音就不能真实重现,只能当蜂鸣器(比纸盘响多了)去。

网友B(2019-03-28):
磁极怎么配合,线圈怎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