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共地就不行 这是为啥呢

楼主(2019-01-04):
我的意思是只要uln2803和  继电器共地了  就能正常吸合   不共地就不行  这是为啥呢  希望大家帮忙解释说明一下

网友A:
楼主根据晶体管基本电路分析一下电流回路即知,继电器是串在驱动晶体管CE回路中的。

网友B:
2803工作的时候是灌电流 只需要吧2803的驱动端口接vcc+负载即可

网友C:
为啥要负载的地和uln2803共地呢

网友D:
负载是通过ULN2003构成电流回路的吧?

网友A:
这个是构成一个统一的回路的啦

网友E:
继电器共地?
这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F:
这不是隔离芯片吧
不共地怎么才能实现基准一致?

楼主:
你的电路图看一下。

继电器是怎共地?吸合的那端吗?

网友G:
楼主没有电路图怎么解决?

网友F:
继电器本身就是小电压控制高电压,怎么能共地?

网友E:
这样才能构成电流回路吧
共地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弄个简略图来说明一下看看。

网友H:
电子电路中的地并不是大地,而是指参考0电势点

网友I:
如果接地端 连接不正确,或者接触不良,直接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J:
共地就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电位参考点

网友K:
一定要共地

网友L:
地线及时汇流点又是参考点

网友M:
有时还专门设计隔离电路来隔离他们

网友N:
一个电路系统也必须有一个零电位点,即接地点

网友O:
共地就是为了给整个电路提供一个参考电位

网友P:
电路并不一定要共地才能传输信号

网友Q:
是否共地看电路需要。

网友J:
否则没有标准如何能够测量

网友H:
共地就是两个电路之间的0参考电势点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I:
接地端是否正确连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网友Q:
共地可以保证逻辑电路的电平相对稳定,

网友L:
地线安排得当,可以降低自身的信号相互串扰

网友P:
引入地线作为参考基准

网友M:
例如隔离变压器、光耦等。

网友N:
有时未必是接大地,只是接正电源的负极,或者机壳。

网友O:
共地可以防止有太大的干扰使波形失真。

网友K:
样可以避免几个仪器地线之间的离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