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想对不对?

楼主(2019-01-04):
用1602显示 而且是用汇编 编的。设置初始化后的程序,时间都能正常显示。但是对于如何调整时间的设置程序,小弟一直没能修改好。
我觉得应该是 先把时钟晶振停止振荡,然后通过光标,按键结合修改时间数据,再送回到时钟,时钟晶振重新启动,1602显示。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A:
1302里面有个停止标志位,你把那个位置一它就不走了。

网友B:
先想清楚需求,画流程图,不要埋着头就写!

网友A:
尝试加入 datasheet 中给的时钟停止位操作程序。
INT:
MOV COM,#80H             ;命令字节为80H
MOV ByteC,#01H           ;单字节传送模式
MOV R1,#Send               ;数据地址赋给R1
MOV Send,#80H             ;数据内容为80H(振荡器停止)
LCALL WR_Byte              ;调用写入数据子程序
RETI

但是这样加进去,中断后毫无反应,时钟还是依旧走时,显示没有停止。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把R1换成R0

楼主:
这有区别吗,R0不会是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用途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这个程序后,时钟是从初始时间开始,而不是我所想要的把现在的时间停止不动,一直显示。难道还是因为R0才回到初始化的时间的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A:
1302初始化时,就是把秒寄存器地址给R0

网友C:
初始化程序放在大循环外面啊,每次复位都只执行一次初始化程序。

网友A:
写这样的程序还是用C吧!汇编麻烦的很

网友D:
控制好时间延时的就可以啦

网友E:
这个不会互相影响吧。
你用的是什么时钟芯片?

网友D:
直接进行寄存器读写就行
你的停止晶振是要实现什么?

网友F:
修改时间的时候进入编辑状态,编辑完更新时间,然后再回到正常显示状态就好了

网友G:
没有使用过汇编语言。

网友H:
能实现的 。

网友I:
时钟晶振停止振荡是什么意思?

网友J:
这个可以这样做。

网友K:
主要是硬件的实现功能。

网友L:
直接写入就行。

网友M:
楼主这个是什么修改方式呢

网友N:
是模拟的时钟吗?

网友O: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N:
你把问题想得复杂了。

网友G:
C语言可以做的。

网友M:
直接写入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H:
就是写入的地址需要注意。

网友L:
不用中止时钟信号。

网友P:
不需要中止时钟信号的。

网友K:
软件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I:
时钟晶振停止振荡是什么的信号呢?

网友J:
使用的是什么时钟芯片呢?

网友O:
送回时钟是什么?什么时钟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