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下按键,读出三个数

楼主(2019-01-04):
PSOC_CY8C20334_Senors Autoset 疑惑

网友A:
这个和Senors Autoset有关?

楼主:
还是和别的有关?

网友B:
不清楚你要读什么值?
rowcount,baseline,difference?

网友C:
Sensor Autoset如果使能,baseline会一直更新,这个对干扰有不错的效果

网友D:
对,如果disable,则是在按键触发后再不断更新Baseline的值

网友E:
建议多看看CSA模块的datasheet;
如果防水的话,建议使用cy8c21534里面的CSD模块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F:
用硬件去抖试试

网友G: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