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9-01-04):
现在以ASIC、DSP、FPGA等组成的系统中芯片都是低功耗设计,供电部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对不同电平值的电压精度、输出电流、纹波、冲击等要求十分严格,而且同一个芯片的不同电平的上电时序也有了要求。整个系统的电源设计都采用了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电源器件。  ADSP2183的供电相对比较简单,这里主要讨论FPGA的供电。手册规定,EP2S30F484的电源基本分为这几种:核心供电(Vccint)为1.2V;各个BANK的I/O口供电(Vccio),锁相环数字供电(Vccpll_d)为1.2V,锁相环模拟供电(Vccpll_a)为1.2V。还有Vccpd为3.3V),它是StratixII FPGA新定义的一个供电,其作用是为所有相关的3.3V/2.5V的配置输入缓冲器和JTAG相关引脚提供稳定可靠的供电。它要求从0~3.3V的抬升时间必须小于100ms,否则Stratix II FPAG将不能配置成功。
现在以ASIC、DSP、FPGA等组成的系统中芯片都是低功耗设计,供电部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对不同电平值的电压精度、输出电流、纹波、冲击等要求十分严格,而且同一个芯片的不同电平的上电时序也有了要求。整个系统的电源设计都采用了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电源器件。  ADSP2183的供电相对比较简单,这里主要讨论FPGA的供电。手册规定,EP2S30F484的电源基本分为这几种:核心供电(Vccint)为1.2V;各个BANK的I/O口供电(Vccio),锁相环数字供电(Vccpll_d)为1.2V,锁相环模拟供电(Vccpll_a)为1.2V。还有Vccpd为3.3V),它是StratixII FPGA新定义的一个供电,其作用是为所有相关的3.3V/2.5V的配置输入缓冲器和JTAG相关引脚提供稳定可靠的供电。它要求从0~3.3V的抬升时间必须小于100ms,否则Stratix II FPAG将不能配置成功。

网友A:
但是如果确实不能保障这样苛刻的要求,就必须人为地把nCONFIG信号强制拉低

楼主:
EP2S30F484的(Vccint)是由TP54312提供,1.2V(Vccpll_a/Vccpll_d)是TP73633提供,3.3V(Vccpd)是TP78601提供,整个系统的3.3V供电是TP75533提供。

网友B:
直到其他电源达到设计的可靠状态,以确保配置过程的正确完成。

网友C:
其实在每种电源设计的时候,都加入了二极管反向保护和瞬态电压抑制器进行瞬间过冲保护。

网友C:
同一种电源的模拟和数字部分也用电感隔离开了,相应的模拟地层和数字地层之间也物理分隔开,在合适的位置点用Ferrite Bead(铁氧体磁珠)做了连接,最大程度的减小EMI。

楼主:
呵呵,主图像处理板是一块10层PCB的设计,电源和地就有4层,所有电源和部分时钟都在内电层或地层划分出来,信号层没有长距离的供电回路和时钟走线

网友C:
DSP电源设计包含很多内容,楼主应该只提了一部分

网友D:
是用DSP做电源吗?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呢?

网友D: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0欧电阻隔开是惯例

楼主:
电源要稳定可靠,还要做好保护
模拟和数字部分用电感隔离开

网友E:
电源启动都是有顺序的。

网友F:
配置DSP+FPGA的时候一般都是配置多个。

网友G:
电源方面——对不同电平值的电压精度、输出电流、纹波、冲击等要求十分严格,而且同一个芯片的不同电平的上电时序也有了要求。

网友F:
一切设计方案,电源是重中之重的。。

网友H:
FPGA的电源吗

网友I:
这个是有上电顺序的吧

网友J:
DSP+FPGA的上电顺序

网友K:
很多电源芯片都有使能脚

网友:
肯定是内核先与外设上电

网友L:
可以通过RC延时电路来实现不同的上电时序

网友M:
FPGA与普通芯片不同,他的除了主控供电、IO供电外还有各个分 bank 供电

网友N:
只要理解电路延时以及升压曲线

网友O:
多路供电要求一定的上电断电顺序

网友P:
可以用专为FPGA设计的电源芯片

网友L:
不仅可以实现上电的时序,下电也是有时序的

网友H:
应该使用的是可控电源的

网友:
应该没有具体的规定

网友I:
怎么实现内部的电源上电呢?

网友K:
先后顺序,根据你的情况来定

网友J:
DSP和FPGA芯片手册分别有各自的上电顺序

网友P:
电源排序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网友O:
有些系统有上电顺序要求

网友N:
时序自然就可控了。

网友M:
FPGA并没有严格的分区上电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