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减小电路功耗的主要途径有哪些?

楼主(2019-01-04):
请问减小电路功耗的主要途径有哪些?

网友A:
1.选择低功耗的芯片;2.减少芯片的数量;3.尽量使用IDLE。

楼主:
用C55设计一个低功耗图像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同时双向传输遥控指令和其
他信息,要求图像30帧/秒,TFT显示320*240,不知道能否实现?

可以的

楼主:
怎样确定性能?选择周边元器件?

楼主:
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能否提供开发的解决方案?软件核?

网友B:
有可能,要看你的算法

网友C:
使用低功耗的单片机。
不用的时候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D:
建议先在模拟器上模拟。

楼主:
用DSP开发MP3,比较专用MP3解码芯片如何,比如成本、难度、周期?

网友A:
.DSP的功能强,可以实现附加的功能,如ebook等

网友B:
DSP的性能价格比高

网友B:
难度较
大,需要算法,因此周期较长,但TI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D:
选择低功耗的控制器   降低整体工作电压

网友D:
合理设置电阻电容等参数

网友E:
从制作成本 电路版的面积和加工的工艺限制等 客观条件的制约因素根据以上等因素来考虑最优化你的电路 进行器件的选型

网友B:
电源设计上的功耗也是很惊人的,注意设计的。

网友F:
减少功耗的,先从电源的转换效率来进行设计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DSP开发MP3,比较专用MP3解码芯片如何,比如成本、难度、周期?

肯定是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周期更长
但同时算法更灵活,比专用芯片更能适应复杂应用,一般厂家也提供现成的方案

网友H:
只能选用低功耗的MCU和将MCU

网友I:
将外围电路的功耗降下来

网友J:
合适的单片机系统选择与设计是节点微功耗设计的关键。

网友K:
选择配较低的单片机

网友L:
尽可能地降低电源的电压和工作频率。

网友M:
工作频率越低,意味着消耗的电流也越小

网友N:
一般都是设置成高阻输入模式最好

网友O:
单片机的型号不同,指令不同。

网友P:
振荡频率越高,功耗必然越大。

网友Q:
要把整个电路都带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M:
在不需要高速运行的场合下,低频时钟也可以作为系统主时钟使用。

网友H:
空闲时设置到睡眠状态

网友L:
电源电压对系统的功耗影响最大

网友I:
MCU其实比起外围电路功耗很小

网友K:
较少的IO管脚都可以降低单片机的整体功耗。

网友J:
应该关注单片机休眠时的静态电流。

网友Q:
外部电路的设计,还有电源部分的设计

网友P:
应该尽量减小晶振的频率。

网友O:
你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N:
这样消耗的功耗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