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拆下的情况如何测量其好坏?

楼主(2019-01-04):
N沟道MOSFET管子接在电路中,好多芯片并联在一块,在不拆下的情况如何测量其好坏?

网友A:
有一种比较简单方法 假如是很多管子一起并联的话 首先判断栅极是否短路,用万用表测试每个MOS管的S G 假如其中一只S与G短路 因为每个MOS管上都有一个驱动电阻,短路的那个阻值一定比驱动电阻的值小。

网友B:
N沟道MOSFET管并联在一块.
一般 DS 是直接并联的. 那么用表测量 DS 短路的问题, 肯定是 "一只**, 坏了一锅粥".
GS 往往会有栅极电阻后再并联. 这样短路故障万用表电阻档还是能测量出来的. 可以先从这里下手剔除坏管子.

网友C:
如果 GS 也是 直接并联. 那就没辙了. 拆吧, 碰运气吧.

网友D:
如果能从 MOSGET 的表面看出 "气色" 不对, 那也是办法

网友E:
多测试的就可掌握这规律的

网友F:
工作起来,加合适电流,使大家热

测量温度,要么不热,要么过热

突出者是也

网友D:
用万用表测试每个MOS管的S G 查看S与G是否短路

网友G:
先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是短路故障

网友H:
万用表测试每个MOS管的S G 看下S与G是否短路

网友I: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的
测量垂直沟道的VDMOSFET时,用二极管档,MOSFET的源漏相当一个二极管,S相当于二极管的正极,D相当于二极管的负极,栅极到源漏的阻抗都很大。

网友J:
将万用表调整到二极管档位。正极表笔接S端。然后分别将负极表笔触及g、d两端。 看变压器示数,有二极管的电压降,就证明MOSFET完好。

网友G:
这个还是根据电流或者电压变化的进行确认的

网友F:
这个通过万用表测量阻抗的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E:
微欧表测量
MOSFET的源漏相当一个二极管,测量试试

网友K: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向测量5N60C的D-S两极。

网友L:
使用万用表二极管导通档,从左至右一般都是GDS排列,量最右边管脚S到中间脚D是否正向导通,但不短路,量左边脚G与右边脚S是否相互不导通,如此则为好的N-MOS。

网友M: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通断档或者电阻档测量MOS管各个极之间的电阻值。

网友N:
用10K档,内有15伏电池。可提供导通电压。

网友:
先要短接三只引脚对管子进行放电。然后用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如果测得有500多的数值..说明此管为N沟道

网友O:
用测电阻法判别场效应管的好坏

网友P:
根据场效应管的PN结正、反向电阻值不一样的现象,可以判别出结型场效应管的三个电极。

网友Q:
①栅极G的测定:用万用表R×100档,测任意两脚之间正反向电阻,若其中某次测得电阻为数百Ω),该两脚是D、S,第三脚为G。

②漏极D、源极S及类型判定:用万用表R×10kΩ档测D、S问正反向电阻,正向电阻约为0.2×10kΩ,反向电阻(5一∞)X100kΩ。在测反向电阻时,红表笔不动,黑表笔脱离引脚后,与G碰一下,然后回去再接原引脚,出现两种情况

网友R:
用万用表R×1k档或R×10k档,测量场效应管任意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

网友S:
万用表置于二极管通断档后,表笔间有1点几伏电压,红表笔为正,黑表笔为负,当黑表笔接S,红表笔接G时,相当于1点几伏电压给G-S电容充电,由于MOS管G-S间阻抗非常高,相当于绝缘体,所以G-S电容储存的电荷不会立刻消失。加上MOS管的开启电压很低,只有零点几伏,所以此时测量D-S间导通状态就显示导通了。如果红表笔接D,黑表笔接G,则相当于给G极施加反向电压,D-S间就截止了。

网友:
黑笔不动..用红笔去接触G极测得数值为1

网友K:
量5N60C好坏时,首先将万用表量程开关调至二极管档,将5N60C的G极悬空,用红黑表笔分别接触5N60C的D-S两极,若是好的管子,万用表显示为“OL”

网友N:
利用表笔对栅源间正向或反向充电,可使漏源通或断,且由于栅极上电荷能保持,上述两步可分先后,不必同步,方便。但要放电时需短路管脚或反充。

网友L: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借鉴吧。

网友M:
其实和测量三极管原理相同,就是测量PN结是否被击穿。

网友S:
N沟道管:数字万用表置于二极管通断档,黑表笔接S极不动,红表笔碰触一下G极,然后再接D极,此时应该呈导通状态;然后红表笔接D极不动,黑表笔碰触一下G极再返回接触S极,此时应该不通。P沟道管:方法跟检测N沟道管一样,只是红黑表笔对调就可以了。因为N-MOS管和P-MOS管二者极性正好相反。

网友R:
正常时,除漏极与源极的正向电阻值较小外,其余各引脚之间(G与D、G与S)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某两极之间的电阻值接近0Ω,则说明该管已击穿损坏。

网友Q:
a.若读数由原来较大值变为0(0×10kΩ),则红表笔所接为S,黑表笔为D。用黑表笔接触G有效,使MOS管D、S间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Ω,还可证明该管为N沟道。

b.若读数仍为较大值,黑表笔不动,改用红表笔接触G,碰一下之后立即回到原脚,此时若读数为0Ω,则黑表笔接的是S极、红表笔为D极,用红表笔接触G极有效,该MOS管为P沟道。

网友P:
测电阻法检测MOS管是用万用表测量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栅极与源极、栅极与漏极、栅极G1与栅极G2之间的电阻值同场效应管手册标明的电阻值是否相符去判别管的好坏。

网友O:
将万用表拨在R×1k档上,任选两个电极,分别测出其正、反向电阻值。当某两个电极的正、反向电阻值相等,且为几千欧姆时,则该两个电极分别是漏极D和源极S。因为对结型场效应管而言,漏极和源极可互换,剩下的电极肯定是栅极G。也可以将万用表的黑表笔(红表笔也行)任意接触一个电极,另一只表笔依次去接触其余的两个电极,测其电阻值。当出现两次测得的电阻值近似相等时,则黑表笔所接触的电极为栅极,其余两电极分别为漏极和源极。若两次测出的电阻值均很大,说明是PN结的反向,即都是反向电阻,可以判定是N沟道场效应管,且黑表笔接的是栅极;若两次测出的电阻值均很小,说明是正向PN结,即是正向电阻,判定为P沟道场效应管,黑表笔接的也是栅极。若不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调换黑、红表笔按上述方法进行测试,直到判别出栅极为止。

网友T: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大致的电压或者波形判断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但是具体诊断每一个器件是否损坏,不拆的话是不容易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