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哪位用过TI的ADS1605啊

楼主(2019-01-04):
哪位用过TI的ADS1605啊

楼主:
这个芯片的转换完成信号是不是以DRDY的下降沿为标志啊?

楼主:
用的内部参考电压怎么VREFP,VREFN,VMID都是1.16V

楼主:
搞了很久了都没调通

网友A:
按datasheet接法接的

楼主:
这是肯定的

网友A:
AD始终没工作起来?

网友B:
不是时序方面搞错了?

网友B:
那就改改呗

网友C:
楼主,我现在在搞这个ads1605,用的是内部基准,那它的最大测量电压是多少啊,为什么我的测量值只是在1.9v到2.8v之间一段感觉是正确的,其他的就是错误的

网友D:
我现在也是用ADS1605也是芯片没有驱动起来  您还记得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吗 ?方便给我发下您的ADC驱动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的转换完成信号是不是以DRDY的下降沿为标志啊?

官方的手册说,DRDY/是Data ready on falling edge,是数据数据准备好的标志,不应该是转换完成的标志,看手册的时序图,当DRDY有下降沿的时候,说明数据准备开始读取,然后才有CS、RD的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现在在搞这个ads1605,用的是内部基准,那它的最大测量电压是多少啊,为什么我的测量值只是在1.9v ...

ads1605输入是差分电压输入,最大测量电压就是你的VREFp-Vre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