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驱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04):
就是个驱动电路, 增加驱动能力, 另外还能增加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驱动电路, 增加驱动能力, 另外还能增加开关控制.

再请教一下,IR2110 驱动芯片是隔离驱动芯片吗,如果是,是哪种隔离方式?

网友A:
不是隔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