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几块板子都无法起振

楼主(2019-01-04):
MSP430F149几块板子都无法起振

楼主:
8M晶振,22pf电容,复位电阻电容100K,104。还有8个LED,其他什么都没接,写了个一亮一灭的闪灯程序,用外部8M晶振,程序刚开始几秒钟运行正常,然后就跑飞了。

楼主:
调试提示堆栈溢出,程序一直停在__debugbreak地方,换成DCO时钟则运行正常。

网友A:
试了几块板子?

楼主:
焊了两块板子都是一样。OFIFG是0,XT2OFF是0。为什么用外部晶振开始几秒钟是正常,然后就挂了呢。实在找不出原因了。

网友B:
既然起振,应该没问题,看看软件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这个寄存器也不是只能读一次

网友D:
绝对是你的程序问题,毫无疑问。

网友E:
奇怪呀,你最后一步执行到哪里有这个错误呢,最好找到最后一次执行的地方。

网友E:
应该是频率的配置问题,你可以烧写官方的例程看看的。

网友A:
不能起振是电路的原因吗
看看匹配电容。

网友F:
这样的话就重点检查下软件设计上的,特别是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B:
如楼上所言,检查完软件设计上没问题的话,就必须看下你的晶振的是否是原装的

网友E:
这个大部分是寄存器相关的设置问题的

网友E:
不过也如楼上几位所言,不排除在程序中出现的死循环所导致,特别是在初始化部分的

网友G:
这些都检查下的,程序中最好采用断点调试的看下的

网友H:
看看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I:
用示波器测量过了吗?

网友J:
建议楼主提供下源代码,这种情况要结合代码具体分析

网友K:
振荡电路自激不起来

网友L:
晶振质量有问题

网友M: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

网友N:
两脚之间有走线?

网友O:
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

网友P: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

网友Q:
首要的问题就是应该对集成电路进行检查.

网友R:
片内没有程序或内部程序没有使能外部晶振时,外部晶振是不会起振的。

网友S:
电容选择的是两个22pf

网友T:
在起振的临界点上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Q:
晶振与集成电路不匹配

网友K:
试着改变电路参数

网友P:
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L:
PCB板布线错误

网友O:
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网友M:
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网友N:
电容质量有问题吗?

网友T:
换晶振测试下

网友S:
注意IC电源

网友R:
只有当检测到外部电压大于电压阀值时才会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