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校园考勤【有源卡】具体的应用

楼主(2019-01-04):
校讯通考勤管理
校园无障碍考勤系统是由2台阅读器、1台信息处理器、后台平台和学生卡(有源RFID卡)系统组成。
为判断进出,安装两台阅读器,两者之间要求间隔距离在10米以上,同时阅读器调节一定的角度,使两者之间信号覆盖区不产生重叠,在阅读器的天线一侧会加装屏蔽物,使阅读器背后的信号覆盖区变小。
学生进出校门时必须带卡,进入时,首先被校外读头识别到传送到信息处理器,然后在一个短的时间范围内,又被校内读头识别到,数据同样传送到信息处理器。
信息处理器在收到数据后自动进行处理判别,判定该卡号所属学生进校了。然后信息处理器通过TCP/IP方式发送给远端的平台,由平台控制的短信平台给该学生家长发送短信。
离校的情况和进校在数据方向上正好相反,先被校内读头识别到,后被校外读头识别到。
如果两个外挂读头中只有其中一个识别到卡,不做处理,保持当前学生状态不改变。
考虑到部分学校的环境情况和使用习惯,信息处理器支持设置多种不同的识别方式:如进出判断、时间点判断等。
双频考勤系统方案,使用2.4G频率RFID做校门口自动考勤,使用13.56M频率RFID做其他刷卡类应用,如食堂消费、图书馆等。
为保证准确的识别每一张标签,要求外挂读头具有很好的读卡性能,因此在设置读卡距离时一般设置在15米以上。因此双频的系统目前主要应用在学校大门口的进出校判断上,但在宿舍、教室或者校内其他的考勤应用上无法使用。考虑到这种应用,秀派科技研发了低频触发的方案,将校园考勤升级为三频考勤系统

Si24R1是一颗工作在2.4GHz ISM频段,专为低功耗无线场合设计,集成嵌入式ARQ基带协议引擎的无线收发器芯片。工作频率范围为2400MHz-2525MHz,共有126个1MHz带宽的信道。

Si24R1采用GFSK/FSK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数据传输速率与PA输出功率都可以调节,支持2Mbps,1Mbps,250Kbps三种数据速率。高的数据速率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数据收发,因此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

Si24R1针对低功耗应用场合进行了特别优化,在关断模式下,所有寄存器值与FIFO值保持不变,关断电流小于0.7uA;在待机模式下,时钟保持工作,电流小于15uA,并且可以在不到130uS时间内开始数据的收发。

Si24R1操作方式非常方便, 只需要微控制器(MCU)通过SPI接口对芯片少数几个寄存器配置即可以实现数据的收发通信。嵌入式ARQ基带引擎基于包通信原理,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可以手动或全自动ARQ协议操作。内部集成收发FIFO,可以保证芯片与MCU数据连续传输,增强型ARQ基带协议引擎能处理所有高速操作,因此大大降低了MCU的系统消耗。

Si24R1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只需要一个MCU和少量外围无源器件即可以组成一个无线数据收发系统。内部集成高PSRR的LDO电源,保证1.9-3.6V宽电源范围内稳定工作;数字IO兼容3.3V/5V两种电压,可以与各种MCU接口

主要是用在2.4有源卡、空鼠、儿童手机、RFID、库存定位系统、路边停车、学生卡、穿戴设备、2.4G停车场、小飞碟、航模、智能家居、通讯模块、点歌屏、无线遥控衣服、无线无源测温系统、无线音频、电瓶车防盗、门铃、2.4G翻页笔。

成功代替了NORDIC的NRF24L01+,

网友A(2020-10-02):
PRO.T-221兴育物联双频有源电子标签含2.4G远距离识别和13.56M近距离刷卡。2.4G自动周期性发射信号,可以被2.4G阅读器远距离识别。远距离标签识读速度更快、可批量识别和运动识别。专用芯片、序列号唯一、很难复制。全密封结构抗恶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