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运行程序都会跑飞

楼主(2019-01-04):
最近在用TMS320F28335做项目,编写程序时一直都将程序以及数据分配到0x8000~0xFFFF(SARAM)片区,以往的调试过程中也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是由于这次编写的程序量比较大,这个片区已经存放不下了,因此,前两天我把数据存放到0x3F8000~0x3FBFFF(SARAM)片区,但是CMD文件修改好以后,每次运行程序都会跑飞

楼主:
我又做了一个测试程序,这个程序内容很少,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包含main.h这个头文件,程序就会跑飞。

楼主:
定义了一些比较大的数组

网友A:
观察内存数据

楼主:
发现这些数组中的数据竟然不是初始定义的数值

网友B: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楼主:
在程序中没有对这些数组进行任何操作

楼主:
与相应的0x008000区域的数值一样,举例来说,假如数组Data_A实际分配的地址可能是0x3F8100~0x3F8200,运行程序并把Data_A拖到watch窗口中观察,这个数组里的数据数值与地址为0x008100~0x008200的saram区域的数值相同。该怎么办啊

网友C:
如果是代码段肯定是不能放到SARAM中的

网友D:
如果嫌内存小,那么就需要外扩内存

网友E:
不过外扩内存的读写速度会比片内内存慢很多哦

网友F:
仿真的时候跑飞吗?
cmd怎么分配的?

网友F:
先用一个小点的数组试试

网友G:
仿真的时候才会跑飞。
cmd里面尽量不要修改。

网友C:
程序跑飞一般都是变量问题
检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超出变量的。

网友H:
程序跑飞是在仿真的时候吗?
cmd分配不要设置太大的data空间。

网友H:
这个注意SRAM片区的分配使用了

网友C:
这个添加看门狗的试试,监测下跑飞的位置的。

网友I:
芯片内存不够吗,外扩内存要考虑成本啊

网友J:
单片机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总是在运行到函数末尾,要跳出函数时,程序跑飞

网友K:
程序中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L: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

网友M:
指针乱指,越界

网友N:
数组越界调用.

网友O:
干扰,导致程序计数器突变

网友P:
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网友Q:
与程序和电路有关系

网友R:
无条件的死循环。

网友S:
最难查找的问题

网友M:
逻辑错误,逻辑混乱,算法错误

网友J:
数组越界(数组溢出)

网友L:
定要计算清楚最耗时的那段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K: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相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S:
堆栈溢出也有可能的。

网友R:
比如使用while(x);等待电平变化,正常情况下x都会变成0,就怕万一,因此最好加上时间限制

网友Q: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

网友P: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网友O:
原因有很多,比如空间电磁干扰,电源干扰,线路板设计不合理

网友N:
1.复位电路不稳定;2.电源不稳定;3.地线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