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温度对磁珠的影响具体在哪些方面?谢谢

楼主(2019-01-0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磁环居里温度110℃,达到这一温度以后立刻失去磁性,有如空气介质一般;恢复室温以后,磁性能发生了永久性改变,磁导率降低了10%。

网友B:
在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变压器上应用的磁性材料如果工作温度超过了居里温度,须臾之间就可以烧毁输出功率管。

网友C:
JTAG的cfg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D:
输出功率开始下降的那一点就作为该磁环的温度极限。

网友E:
由于依赖于磁芯的磁性特性, 肯定受到居里点的影响.

网友F:
温度的影响在大功率上要考虑,一般性的使用都没考虑温度

网友G:
不同材料的磁珠受温度的影响也不同

网友B:
一般性的使用都没考虑温度

网友H:
一般磁环居里温度110℃

网友I:
选择磁珠时的注意事项

网友J:
属于无源器件

网友K:
实际上温度对几何尺寸的影响非常小。

网友:
磁珠对高频信号才有较大阻碍作用

网友L:
碳和绝缘体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阻值减小。

网友M:
阻抗特性会受到影响

网友N: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O:
磁珠只能对某个范围的频率进行抑制

网友P: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网友L:
纯金属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电阻增大

网友H:
达到这一温度以后立刻失去磁性

网友:
一般规格有 100 欧/100mMHZ

网友I:
温度肯定不能太高的。

网友K:
温度对电感值影响非常小。

网友J:
低温对它的影响也就是热胀冷缩,其结构尺寸有所缩小,从而影响它的电感量

网友P: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

网友O:
目的就是消除干扰使开关电源工作更稳定。

网友N:
没有测试过温度对磁珠的影响

网友M:
稳定的温度系数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