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楼主(2019-01-04):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
这个能不能有continue呀

网友B: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C: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网友D: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E: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

网友C: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A:
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一遇到要判断的地方就想跳!

网友F:
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而且,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不如直接用g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