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正确识别常见电阻阻值与功率

楼主:
正确识别常见电阻阻值与功率

    常用的电阻有三种:线绕电阻、合成电阻和碳膜电阻。图1是线绕电阻的外形,图1a是固定电阻,图1b是可变电阻。线绕电阻的外面涂有绝缘漆或釉质等保护层,颜色一般是黑色、棕色或绿色。线绕电阻的体积较大,瓦数也较大,它的电阻数和瓦数都印在电阻的表面上,可以直接读出。

图2是合成电阻的外形。它的电阻数和误差用色环表示,在电阻的一端印有三个或四个不同颜色的色环,从外向里数,第一环和第二环分别表示电阻数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数字,用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等10个颜色分别代表0、1、2……9十个数字,第三个色环表示在前面两位数字的后面应有几个零,从棕到白九个颜色,按上面所讲的分别表示零的个数。第四环表示电阻数误差(就是比表示的数多或少的程度),金色表示多或少5%,银色表示多或少10%。如果没有第四个色环,就表示是多或少20%。例如某一个电阻的色环顺序是黄、紫、红、银,则它的电阻数是4700欧,误差是多或少10%。

碳膜电阻(图3)的颜色一般是草绿色的。碳膜电阻的电阻数直接印在电阻上,在阻值的后面还用数字或误差等级的符号表示出电阻的误差。例如电阻上印有“680Ω5”字样(Ω)读如“窝米嘎”,就是电阻单位“欧”的简写),就表示它的电阻数是680欧,误差是多或者少5%。又如电阻上印有“390KI”字样,就表示它的阻值是390千欧,误差等级是Ⅰ级:相差5%(Ⅱ级相差10%,Ⅲ级相差20%)。

电阻的瓦数常根据体积的大小来区别,常用的有1/8瓦、1/4瓦、1/2瓦、1瓦和2瓦等,体积越大,瓦数越大。

网友A(2019-01-06):
电阻器上所标的阻值称为标称阻值。

网友B:
将电阻器的阻值和误差等级直接用数字印在电阻器上。

网友C:
色标标志法。

网友D:
精密电阻器一般用5色环标注

网友:
1棕2红3为橙,4黄5绿在其中,

6蓝7紫随后到,8灰9白黑为0,

尾环金银为误差,数字应为5、10。

网友E:
电阻值识别法(色环法、数码法)

网友F:
色环电阻是电子电路中最常用的电子元件

网友G:
前三色环是有效数值

网友H:
色环电阻识别方法是指电阻上面用了四道色环或者五道色环或者六道色环来表示电阻值 。

网友I:
4环电阻的第一环以及第二环分别表示电阻器阻值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有效值,第3环表示倍率,也就是第二位有效值后面零的个数。

网友D:
前3色环表示3位有效数字,第4色环表示10的n次方

网友A:
电阻器的实际阻值和标称阻值之差除以标称阻值所得到的百分数为电阻器的允许误差

网友C:
对于体积很小的电阻和一些合成电阻器,其阻值和误差常用色环来标注

网友B:
对小于1000的阻值只标出数值

网友I:
色环电阻识别方法:1、标注法,2、色环颜色识别法。3、用检测

网友E:
如何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电阻的阻值,能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H:
可以从任意角度一次性的读取代表电阻值的颜色信息。

网友F:
色环电阻现在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G:
第四色环是倍乘

网友:
色环代表的数值顺口溜可以帮助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