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有的有内部时钟也可以设置外部时钟

楼主(2019-01-04):
dsp有的有内部时钟也可以设置外部时钟

网友A:
还真没钻研过这个

楼主:
在抗干扰方面,那种时钟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貌视差不多吧

网友C:
我认为是外部时钟抗干扰更强,内部时钟工作更稳定

楼主:
当外部时钟失效时内部时钟也可暂时地代替,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D:
内部时钟的精度没有外置的精准,抗干扰外置的时钟要好些

网友E:
【1】系统时钟就是CPU时钟,RTC时钟就是计时时钟。
【2】系统时钟的目的是高速稳定,而实时时钟目的是低功耗精确。

网友F:
让我们再仔细请看看手册上对时钟安全系统的说明吧

外部比较精确的。

网友G:
内部可以简化电路的设计的。

网友H:
楼主什么错误
内部时钟没有外置的精准

网友C:
时钟要求条件不高的话,内部时钟比较节省啊

网友I:
这个不论是MCU还是DSp的,内外部时钟的基本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网友J:
这个需要内部外部时钟配合使用的

网友D:
一般的采用外部时钟的还是居多的

网友F:
内外部时钟要合理配合使用的。

网友K:
特被是在涉及到真哥哥设备额的低功耗设计过程中的,,始终的合理利用是进一步降低功耗的前提条件。

网友L:
内部时钟应该更抗干扰一些吧,我是碰到过一次布板不太好用外部时钟在大功率时会有一定概率停机。用内部时钟没有出现过。内部时钟就是一个RC反复充放电,比外部晶振应该要抗干扰些

网友M:
我的习惯是比较喜欢采用外部时钟的呃

网友F:
有条件的话就用外部时钟,稳定性好

网友H:
楼主的要选择哪个时钟源?

网友C:
DSP使用外部有源晶振吧。

网友N:
外部时钟相对来说比较准

网友O:
使用哪个时钟,要根据具体的应用环境来选择。包括稳定性、精度和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