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类似AD603

楼主(2019-01-04):
一直都在用AD603的芯片,不知TI有没有类似的芯片,想了解,,,

网友A:
CF3080 CF3094A CF3094B
看看这几个

网友B:
跟AD603有相似的程控增益放大器为THS7530.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hs7530

网友C:
AD603是 Low Noise, 90 MHz Variable Gain Amplifier
你可以看下ths7530

网友B:
也可参考以下NS LMH6502/LMH6503.

楼主:
哦,我看看这几个片子

网友D:
这么说吧,只要ADI有的芯片,TI基本都有,尤其是这类通用的芯片。TI的可编程和可变增益放大器 (PGA/VGA) 总共有45种产品,输入参数选型就好了。
http://www.ti.com.cn/zh-cn/ampli ... a-vga/produc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