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容器符号标志的意义

楼主(2019-01-04):
电容器符号标志的意义

     固定电容器上一般都印有许多符号标志,表示它的类别、容量和能承受的电压大小。国产电容器采用简化名称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作为代表符号,说明电容器所用介质材料、形状、结构及大小等,符号意义见附表。一般电容器标志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字母为主称和介质材料,以后的字母分别代表形状、结构等。例如小型纸介电容器的标志符号为“CZX”。其中C为电容器主称,Z代表纸介,X代表小型。瓷管电容器的代表符号是“CCG”。有些产品的符号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中间以短划相连。第一部分一般不超过四个字母,第二部分为一个字母。例如立式矩形密封纸介电容器标作“CZM-L”。

所以,我们看到一只电容器,只要按照它的标志符号字母的排列,从右向左,按照字母代表的意义,便可读出电容器的具体名称来。例如“CYMX”念出为小型密封云母电容器。“CDM-T”念出为筒形密封电解电容器。

电容器的容量单位为“法拉”,简称“法”,符号写为FD(有时简写成f)。因为法拉客量太大,所以实用上是用法拉的百万分之一为单位,称作“微法”,符号写为MFD或μF。有时还嫌大,又用微法的百万分之一米计算,称作微微法,符号为MMFD、μμF或pF。
电容器上标有所能承受的电压值,一般是以直流电压、交流电压或试验电压三种来表示。直流的符号为“DC”或“=”,交流为“AC”或“~”。电压用“V”代表。例如工作电压为直流电压250伏,写作250VDC或250V=,交流则写作250VAC或250V~。交流电压有的写成UP。

试验电压用“TV”代表。一般是直流电压为交流电压的2倍(VDC=2UP),试验电压为直流电压的2倍(TV=2VD)?此外,电容量误差分有四级:
0极………误差±2%,
I级………误差±5%,
Ⅱ级………误差±10%,
Ⅲ级………误差±20%。

网友A:
用字母C表示。

网友B:
常用的铝电解电容、钽电容都是有极性的

网友C:
图片在哪里又表示呢

网友D:
电容的种类可以从原理上分为:无极性可变电容、无极性固定电容、有极性电容等

网友:
聚酯(涤纶)电容
符号:CL

网友E:
一般电容 两条竖线

网友F:
电容表示符号只有2种

网友G:
用C表示,在电路中的图形符号

网友H:
这是最基础的电子知识

网友I:
C433是有极性电容,也就是电解电容符号,其中弯片为负极。

网友G:
1、电阻:代表符号:R 2、电容:代表符号:C 3、电感:L 4、IC:U 5、二极管:D 6、三极管:Q 7、开关:SW 8、铝电容:C铝 9、钽电容:C钽

网友A:
采用国际单位制,电容的单位是法拉(farad),标记为F。

网友F:
有斜线的是负极。

网友B:
理想的电容本来是没有极性的。

网友E:
电解电容 一粗一细两条竖线

网友C:
电容器的一般图形符号

网友:
聚苯乙烯电容
符号:CB

网友D:
材料上可以分为:CBB电容(聚乙烯),涤纶电容、瓷片电容、云母电容、独石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等

网友I:
C434是无极性电容。

网友H:
电容斜有白色斜杠的是负极,二极管有白色块的是负极。